ADC采集到的数据出现奇异点,大概是什么原因?

楼主:
20个通道由模拟开关切换给一片ADC芯片,然后把转换得到的数字信号串口发送到电脑。 如图所示,我把通道1 接GND 进行采集,这个图也是通道1采集到数据的结果,可是出现了好多奇异点,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2015-08-04):
那个是奇异点啊

楼主:
我的输入接的是GND,应该全部输出0才对...大于0的应该都是奇异点吧,而且还大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