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总线

楼主(2015-08-04):
我这边想在板子上加个单总线,留下一个单总线的接口端子,可以通过这个端子外接其他元器件,这个端子可以用什么端子啊?

网友A:
没有读明白

网友B:
单总线,可以是图片上的两个IO,例如串口RX和TX并联,也可以用一个普通IO,设计时注意IO口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