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在待机模式下电流170uA,什么原因?

楼主(2015-08-04):
我只焊了电源部分的时候,电流是2uA,之后再焊上STM32后,灌入程序,电流就成了170uA.上一下版本的电流是6uA.就是不知道那其余的160多uA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这个就和你的程序和硬件都有关系。

网友B:
程序一样的话,就是焊接原因了;

网友C:
芯片自己本身也是要消耗电流的。芯片的内部的上拉之类的。

网友D:
估计是程序问题,低功耗是由于把好多功能给禁了

网友E:
这两个程序有什么不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