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
VFQN36封装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8-04):
自己去看规格书
一般都有说明的
这类器件 底下的散热焊盘都要求放过孔 至少4个
开钢网也是开4个小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去看规格书
一般都有说明的
这类器件 底下的散热焊盘都要求放过孔 至少4个

是看这个封装的规格说明书吗

网友A:
芯片的规格书

楼主:
这个是STM32的单片机,只有数据手册和参考手册啊

网友B:
楼主是想做封装不知道怎么做吗?还是?对这个孔有疑问?

如果想检验自己的封装库是否正确,可以到派尔library设计平台,在线申请建库,然后等待建库完成后下载来对比对比下。

【ic-lib.com】行业IPC标准化的PCB原理图库资源站  所有的建库申请都是由专业的建库团队建库,100%有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想做封装不知道怎么做吗?还是?对这个孔有疑问?

如果想检验自己的封装库是否正确,可以到派尔lib ...

不是要自己做,这个自己画很简单的。就是想问问这个孔到底是干嘛用的啊,做板的时候是打成过孔吗

网友C:
这是散热孔吧。一般电源芯片都有的。你说这是STM32,我以前也画过它的板子,貌似没有。不知道你的是那颗芯片型号。至于你说的把元器件放后面报错,是不是你在这颗芯片后面贴元器件的意思。第二幅图的蓝色东东。电容吧。那个孔是地孔,你干涉到了,当然报错。

网友D:
表示看不懂,问题描述不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