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485通讯注意事项

楼主(2015-08-04):
今天调485通讯功能. 调了2个小时,才找到问题.
特别注意的是: 485为半双工通讯. 在通讯方向改变时,需要加一定延时,否则 通讯不正常.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IO重映射时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7); //RE电平为高,设为发送
for(cou=0;cou<20000;cou++); //延时

USART_SendData(USART3,temp+1); //发送数据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3,USART_FLAG_TXE)==RESET);
    USART_ClearFlag(USART3,USART_FLAG_TXE);

for(cou=0;cou<20000;cou++);  //等待硬件发送完成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7);//再改变RE状态,改为接收

网友A:
没听说过还要这样啊

网友B:
是不是硬件弄的不行啊!

网友C:
1、USART_FLAG_TXE只是表示“数据已经被转移到移位寄存器”,不是发送完成。
2、for(cou=0;cou<20000;cou++);  //等待硬件发送完成  ,这个时间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D:
485为半双工通讯. 在通讯方向改变时,需要加一定延时,学习了

网友E:
是不是你那边的硬件上面有问题?一般的都不需要加延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