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怎LCR电桥测量电解电容的容值和万用表差距很大,么判断...

楼主(2015-08-04):
分别使用LCR电桥和福禄克的万用表对来料为100uf/100V,±20%的电解电容测量其容值,电桥设置:120HZ   电平:1V  Ro:30Ω,测试电容值为78.79uf

福禄克万用表测试结果为92uF

测试方法虽然不一致,但电容的容值差距较大,利用LCR电桥测量,电容已超过20%的容差,属于不合格品,按照万用表,容值正常,属于合格品,该如何去判定电容的容值?

网友A:
电容的容量和频率有很大的关系.
不同的频率测量同一个电容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差别.特别是电解电容.

网友B:
福禄克的用1KHZ信号测试,电桥也用这个吧,C中有ESL,ESR,C,信号频率影响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