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值号两边都不一样了,怪异

楼主(2015-08-04):
这是个什么原因啊,两边类型是一样的啊

网友A:
最好设置断点  然后单步运行   过了此句看看

网友B:
试试把长算式分解成短的。

网友C:
浮点数写成预处理的方式。
多分几步完成计算,用局部变量的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设置断点  然后单步运行   过了此句看看

恩恩 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把长算式分解成短的。

您的意思是下面的长语句?这句就是一个赋值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浮点数写成预处理的方式。
多分几步完成计算,用局部变量的形式。

浮点数写成预处理的方式?请教一下是什么意思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设置断点  然后单步运行   过了此句看看

单步运行后,看到两边就一样了啊,谢谢

网友C:
楼主的问题 解决了没有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步运行后,看到两边就一样了啊,谢谢

恩   那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问题 解决了没有啊?

解决了呀,怎么?

网友C:
就是看看你是用的什么方法解决的!想学习学习!不知道问题处在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看看你是用的什么方法解决的!想学习学习!不知道问题处在哪里了

这儿显示是不正确的,其实内部赋值是一样的,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D:
或者换成整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