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求助STM8l进入halt休眠后外中断无法唤醒

楼主(2015-08-04):
单片机使用的是STM8L051,PB3口作为按键输入,配置为上拉输入中断。
正常工作是PB3位上拉输入关中断做按键功能,当长时间没有外部操作时进入休眠状态使用halt,在进入休眠前PB3配置为上拉输入开中断。如果休眠前单单配置了PB3接口,进入休眠后能每次都正常唤醒单片机,但是为了降低功耗,休眠前也配置了PB的其他几个引脚,这时进入休眠后按键第一次按下能正常唤醒,但是当再次休眠后,按键无法唤醒。在用仿真器单步仿真时候则是不会出现这样情况。请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为了降低功耗,休眠前也配置了PB的其他几个引脚

是不是不小心把PB3口的中断功能给设置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