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101+stvd中断问题求助

楼主:
问题是编译没有问题
我设置PD0管脚低电平或者下降沿触发可是PD0接地后没有任何反应没有触发中断。。。这是为什么呢?
中断向量表

按键中断设置

中断函数

中断端口

中断函数

势能

按键中断设置

按键中断设置

网友A(2015-08-05):
哦,没看明白,不过楼主可以先将IO口置为高电平试试

网友B:
ST有例程。下载一个STM8L的固件库。http://www.stmcu.com.cn/design_resources.html
STM8L15x-16x-05x-AL31-L_StdPeriph_Lib\Project\STM8L15x_StdPeriph_Examples\EXTI\EXTI_IOContr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