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RTOS] crc-8校验c算法

楼主(2015-08-04):
为什么下面的程序要异或的值是0x18?
这里我用网上下载的CRC计算软件设置为LSB得到的结果和下面的程序计算是一致的,
MSB和LSB的具体算法是怎样的?如果改为MSB那异或的值应该是多少了?

楼主:
/*g(x)=x8+x5+x4+1 100110001 数据反转LSB first*/
unsigned char calcrc_1byte(unsigned char abyte)
{
  unsigned char i,crc_1byte;
  crc_1byte=0;                /*设定crc_1byte初值为0*/
  for(i = 0; i < 8; i++)
{
         if(((crc_1byte^abyte)&0x01))
          {
                  crc_1byte^=0x18;
                         crc_1byte>>=1;
                         crc_1byte|=0x80;
          }
        else
          crc_1byte>>=1;

        abyte>>=1;
}
return crc_1byte;
}

楼主:
例如 0x55 计算的结果是0xe4

网友A:
还真没有详细看过crc的算法,都是直接拷过来用的......惭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