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C8能不能使用外部晶振时关闭PLL

楼主(2015-08-04):
如题:1 能不能仅仅使用外部的晶振,关闭PLL,因为按照手册的说明关闭PLL能节省电流。
          2 芯片的内部时钟可靠吗?
做的这个设备有时候会用到电池供电,根据手册的说明,关闭PLL,使用内部时钟能降低功耗!
请指点!

网友A:
你如果不用PLL,可以关掉。
但是你的主频最多也只能到32MHz了。

网友B:
当然可以关闭PLL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