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一个ADC芯片,若是供电时没有给全部DVDD供电,会烧毁吗

楼主(2015-08-04):
今天调试一块ADC芯片,因为做的是单层板,加上ADC芯片的数字电源脚比较多,为了不跳线,就把很多DVDD直接用排针印出来了。供电的时候不小心没有把全部的DVDD供上电,上电十秒钟芯片就冒烟了。仔细检查之后上电没有错,输入电压信号也没有给错,VCC和GND也没有短路,现在我怀疑是没有给全部的DVDD供上电导致的,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类似经历呢?望指点。

网友A:
一般是不会的,ADC要经过一个电阻才到电容,然后再处理.

网友B:
是7528这颗芯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7528这颗芯片吗?

ADS1254,现在已经调通了。谢谢!

网友C:
DVDD。。。如果名称一样,那一般情况下芯片在内部已经相连了,多点供电更好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