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直接驱动超声波雾化片(它激式超声波雾化加湿器)

楼主(2015-08-04):
最近做它激式雾化器,把原理图上传给大家共享

网友A(2015-09-14):
不错,请问电路中 缺水保护电路 是怎么实现的?
怎么没见电路?
有单片机资料发份出来吗?

楼主:
缺水是靠雾化片特性判定的,不要探针。

网友B:
频率是如何跟踪的?

楼主(2015-10-17):
电流反馈,软件分析谐振点

网友C(2016-02-15):
    你好,雾化器锁频时间能在100ms以内吗?
    请教如何把锁频时间缩短?

网友D(2016-10-23):
请问下单片机用的是什么型号的,在1-4M 这么高频的情况下可以将PWM分为多少级啊??

网友E(2016-12-16):
锦锐MCU-适合开发高频加湿器芯片,可以分频

网友F(2017-02-07):
根本没有实际经验,绝对是个坑!!!

楼主:
没有试验!只有成品机,需要联系我

网友G:
能分析一下追频原理?

网友H:
不行啊,我试了不管用啊

网友I(2017-05-14):
正弦波驱动吗?

网友I:
正弦波驱动吗

网友J:
我这也有类拟芯片

网友K(2020-12-11):
引用 网友E:
锦锐MCU-适合开发高频加湿器芯片,可以分频

你好,我用锦锐MCU的,用那款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