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加uint32_t 强制转换?

楼主(2015-08-04):
你好,官方库里配置寄存器,像RCC->CR |= (uint32_t)0x00000001, 为什么要加uint32_t 强制转换?   真接RCC->CR |= 0x00000001这样不行吗?谢谢

网友A:
不用加。
为什么要加,你要问写库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加。
为什么要加,你要问写库的人。

难到你也不理解

网友A:
我理解?好吧,我的理解是:画蛇添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好吧,我的理解是:画蛇添足。

谢谢,我是真的不理解

网友B:
不用加,但是估计是让读者注意下是个32位的无符号数吧......

网友C:
不要的,有不是指针转换

网友D:
不加有时候编译会warning

网友E:
主要是为了消除编译器的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