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有源低通滤波衰减的问题

楼主(2015-08-04):
(无正文)

网友A:
你看看输入是不是也衰减了一半,

网友B:
就是,如果噪声和信号并联,要考虑信号是否变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如果噪声和信号并联,要考虑信号是否变小了。

叠加噪声进入后,信号为什么会变小

网友D(点评):
两个交流信号反相叠加,幅度变大还是不小?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叠加噪声进入后,信号为什么会变小

我们要做的是“电路分析”
把你的实验电路准确画出来吧
叠加噪声,相信你不会叠加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们要做的是“电路分析”
把你的实验电路准确画出来吧
叠加噪声,相信你不会叠加 ...

对啊,所以问一下是怎么做的,为什么会这样,我做这种测试都是直接做音频文件,你说的不会,求解释

网友E:
两个音频信号“叠加”,肯定是通过某个电路,这里面有讲究
把你电路拿出来!

网友B:
奇怪了,2个一串数字的,一个是LZ,一个是旁观者。
不知道输入信号是怎么产生的,LZ没有踪影了,旁观者说是音频文件。

网友F:
“-3dB衰减比较小”什么意思,既然是-3dB就是衰减0.707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要看噪声与信号幅度的比值,以及两者频率倍数。噪声幅度大丶频率差不远之时,我认为信号多少会被噪声牵引( ...

连个影影儿都没有
1.电路线性下,信号分量不会改变
2.显然是指白噪声之类随机电平,“牵引”说脱离电学思维
3.明说吧:因两源并列“叠加”,造成主信号被分压

本来是在引导楼主认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3dB衰减比较小”什么意思,既然是-3dB就是衰减0.707

-3dB后的倍频比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看噪声与信号幅度的比值,以及两者频率倍数。噪声幅度大丶频率差不远之时,我认为信号多少会被噪声牵引( ...

那这样的噪声应该是滤不到的啊(相应频率的不会滤)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连个影影儿都没有
1.电路线性下,信号分量不会改变
2.显然是指白噪声之类随机电平,“牵引”说脱离电学思 ...

是叠加之后导致主信号不明显吗

网友H:
看看阻抗是不是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