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00元(功能说明)
【一起玩】用python34+qt4实现串口,想玩上位机的快来,首发

楼主(2015-08-04):
     不知道发到什么板块合适,就发到这了,和大家分享下我最近一段时间的成果,也希望想玩上位机的朋友一起来,什么VB/VC++/C#都已经out了,现在要玩就直接玩python,各种库齐全从网络到机器学习包你玩到嗨。
     额,我也才刚玩,实现了自己以前一直想玩的串口,翻找了各种资料,终于让我搞定了一个基础的版本,能进行数据的收发,能实现matplot的画图功能,下面想怎么玩你们说了算,gogogo
     主要库pyqt4+matplot+pyserial+numpy,python现在在互联网中用的很火,在我们这行业玩的人就不多了,希望我们也能利用好这个工具,来提升自己,有空也可以多交流互相学习,想交流的可以看我的备注,或者直接帖子回复

工具介绍:

源码共享地址:https://github.com/wuliaodew/sci_tool

-------------------------------------------------------------------------------------

把生成的可执行文件发上来,用python就是生成执行文件比较大,不过自己玩玩倒还好,注:360之类可能报毒

欢迎大家顶起来:handshake

楼主:
怎么没人呢,难道没人玩python··················

赞一个

楼主:
终于有人顶了,我还以为要沉了,这版块人气还真不咋滴
你可以试试,我当时搞这个也就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关键就是不懂得得懂得搜索,基本问题都能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终于有人顶了,我还以为要沉了,这版块人气还真不咋滴
你可以试试,我当时搞这个也就花了几个月的时间, ...

哈哈,但感觉学VC中的MFC会比这轻松一点,毕竟C++有基础 :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但感觉学VC中的MFC会比这轻松一点,毕竟C++有基础

C++用来做画图应该会比较麻烦,数据处理啥的都要自己做,库也不多,python可是以库多闻名的,数据处理容易语法也简单,用的人现在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C++用来做画图应该会比较麻烦,数据处理啥的都要自己做,库也不多,python可是以库多闻名的,数据处理容 ...

嗯嗯,我知道python做游戏挺牛,还不太了解

网友B:
赞一个!有没有相关学习资料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赞一个!有没有相关学习资料啥的

网上python基本语法的资料很多,开发工具用pycharm这个软件,
再下个pyqt4就好了,将pyqt和pycharm关联起来,可以开始做界面

去搜下python and pyqt gui,这本书是介绍用pyqt做简单界面,
不过你可以用qt desiginer,做界面很简单,拉拉东西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网上python基本语法的资料很多,开发工具用pycharm这个软件,
再下个pyqt4就好了,将pyqt和pycharm关联起 ...

谢谢指教:handshake

网友C:
居然没有人star啊

楼主:
貌似都没啥人玩,赶紧star起来············

网友D:
这个可以有

网友E:
python and pyqt gui  楼主 这是一本书吗?网上搜不到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python and pyqt gui  楼主 这是一本书吗?网上搜不到呀

是啊,我传上来好了

网友F:
又学到了知识,谢谢分享

网友G:
我也是刚开始用python + pyqt5 做上位机界面,终于找到一起用python的人了,一起多讨论

网友H:
python好玩意,树莓派上面很多应用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是刚开始用python + pyqt5 做上位机界面,终于找到一起用python的人了,一起多讨论 ...

有问题可以讨论,不过我用pyqt4,不知道差别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python好玩意,树莓派上面很多应用用这个。

python现在还是很流行的,方便实用

网友I:
不要说 你会玩一样东西  就说别的东西OUT了  这样会误导人家新手   这样不太好   可能你的目的只是抢占眼球

网友J:
机器学习,大家HIGH起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要说 你会玩一样东西  就说别的东西OUT了  这样会误导人家新手   这样不太好   可能你的目的只是抢占眼球 ...

这个要看人家自己判断了,我只是推荐这个来快速开发上位机,相对vb/VC++之类的,我觉得这个更容易上手,容易做出东西来。不过如果想去公司做上位机,那这个肯定不是首选了,基本上公司还是用VC或者C#,没必要纠结字眼

网友K:
这个是直接一个IDE么,还是说要装好几个东西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是直接一个IDE么,还是说要装好几个东西折腾。

需要安装各种需要的库,python的库太多了,自己用啥就去找过来安装

网友:
哈哈 我是搞硬件的  溜达进来了:D

网友L:
看着不错哦!  为啥不用labview 感觉那个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看着不错哦!  为啥不用labview 感觉那个更方便!

没玩过,我之前用matlab GUI做了个,感觉语法不够好
labview是拖控件的?扩展肯定没python好

网友L:
引用 楼主:
没玩过,我之前用matlab GUI做了个,感觉语法不够好
labview是拖控件的?扩展肯定没python好 ...

就是拖控件的!  做界面挺好的!  上手还容易。   就是用自带的打包程序太大  一般都上百M了   就写个串口接收的数据处理了一下 弄了张图的就三四百M了

网友M:
去年为了搞串口,也去学了下python
感觉书上讲数据处理的多,界面和硬件控制的少,虽然串口最后搞定了,花了不少功夫,还是没入门,只是做了个命令行的程序.
感觉python与C的思路不一样,所以编程有点累

那个labview好用么?程序大点无所谓,好用就行.现在是那个版本的啊

网友N:
我觉得还是C#好一点 python之前看了一下,不太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M:
去年为了搞串口,也去学了下python
感觉书上讲数据处理的多,界面和硬件控制的少,虽然串口最后搞定了,花了不 ...

我基本没看什么书,python基本语法搞定之后,全靠搜索
C 的方式不适合上位机开发的,上位机面向对象的多

网友O:
下载学习下,python还有个优点就是兼容性挺好的,我以前在arm板子上移植过python2.6,跑我的python测试程序。

网友P(2015-09-04):
还是c basic cpp c#来的习惯 py只适合个人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还是c basic cpp c#来的习惯 py只适合个人玩玩

现在python的使用率不要太高,主要还是互联网为主,工控行业估计使用的很少,
cpp,c#能实现的python都能实现,有空可以一起玩玩,再说python编程的效率比较高,实现比较快。

网友P:
引用 楼主:
现在python的使用率不要太高,主要还是互联网为主,工控行业估计使用的很少,
cpp,c#能实现的python都能 ...

你确认py在现在是一般公司的的主流开发软件么?我好像没见几个公司在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P:
你确认py在现在是一般公司的的主流开发软件么?我好像没见几个公司在用啊 ...

我说的是互联网,不包括传统行业,你可以发现python的职位不少,豆瓣之类的网站就用python写的
好像很多搞大数据/机器学习也都用python,国外比较流行

网友Q:
高大上啊

网友R(2015-10-09):
支持,最近也在玩Python
但是没做UI界面

网友S(2016-01-25):
写的非常好,要与时俱进,不能啃老本,这才是中国新人才。

网友T(2016-05-26):
楼主厉害哦, 请教一下楼主还有没有关于这方面串口/USB的上位机实例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T:
楼主厉害哦, 请教一下楼主还有没有关于这方面串口/USB的上位机实例学习? ...

看你用什么语言来实现了,资料我都是靠搜索的,很多问题搜索就能搞定

网友U(2016-09-07):
我也使用python几个月了,好用!!

网友V:
Python 倒是用过写简单的上位机,qt倒是没有 用过。。。

网友W(2017-01-14):
谢谢分享!正在学python

网友X:
vc++跟c sharp过时啦?呵呵

网友W:
每个语言有自己的特点,python应用范围很广的,不仅仅是互联网,像树莓派嵌入式主板就是用PYTHON语言,WINDOW,LINUX系统都可以使用PYTHON。

网友W: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我把你的代码编译了一下,
我的电脑是WIN7 64位,PYTHON版本为2.7,其他一些库都是按照python2.7进行添加的。
串口实际使用是COM6,编译后一旦选择6,点击打开,会提示:ValueError: "port" must be None or a string, not <type 'int'>
而用您编译好的EXE程序都是正常的。

楼主(2017-02-13):
引用 网友W: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我把你的代码编译了一下,
我的电脑是WIN7 64位,PYTHON版本为2.7,其他一些库都是按照pyt ...

有可能是一些字符转换的问题,你可以看下打开对应的函数里的操作

网友W:
谢谢楼主热心解答!
原因找到了,是由于LINUX系统和window系统对串口设备编号不一样,在window下是'COMX'参照解释帖子:http://www.360doc.com/content/11/0901/18/7585456_145056768.shtml
http://zhray2k.blog.163.com/blog/static/260282020111110115231245/
解决方法,在楼主原先的程序上进行如下:
#打开串口操作
    def SciOpenButton_Click(self):
         clickstatus = self.sciopenButton.isChecked()
         if clickstatus:
            #得到串口的设置参数
            #comread = int(self.portcomtext.text())-1         #端口类型,在linux中为int,在windows中为string
            comread = str(self.portcomtext.text())            #端口类型,在linux中为int,在windows中为string
            comread='COM'+comread
            #print comread

            bandrate = int(self.baudratecombo.currentText())
            databit = SERIAL_DATABIT_ARRAY[self.databitcombo.currentIndex()]
            stopbit = SERIAL_STOPBIT_ARRAY[self.stopbitcombo.currentIndex()]
            checkbit = SERIAL_CHECKBIT_ARRAY[self.checkbitcombo.currentIndex()]
            print bandrate
            print databit
            print stopbit
            print checkbit
            #打开串口
            try:
                self._serial = serial.Serial(comread)
                self._serial.baudrate = bandrate
                self._serial.bytesize = databit
                self._serial.parity = checkbit
                self._serial.stopbits = stopbit
            except (OSError, serial.SerialException):
                QtGui.QMessageBox.warning(None,u"端口警告",u"端口无效或者不存在", QtGui.QMessageBox.Ok)
                print u'测试文字MARK'

网友W:
红字部分是改动过的,仅供学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W:
红字部分是改动过的,仅供学习参考

你在linux下用?我在window下玩的,现在加了串口号的搜索,不再是直接填串口号了

有空可以交流,我的qq:1755116896,备注写下

网友W:
引用 楼主:
你在linux下用?我在window下玩的,现在加了串口号的搜索,不再是直接填串口号了

赞一个!
我也是在windows下测试的,python2.7.9

网友Y(2017-05-04):
改了PyQt5

# -*- coding: utf-8 -*-
__author__ = 'nixianmin'
__name__ = '__main__'

from PyQt5 import QtCore, QtGui, QtWidgets
#from PyQt5.QtWidgets import QDialog, QApplication, QMainWindow
from matplotlib.figure import *
from matplotlib.backends.backend_qt5agg import FigureCanvasQTAgg as FigureCanvas
import numpy as np
import re

import sys, struct, sci_tool, serial, time, threading
import serial
import serial.tools.list_ports

#数据位
SERIAL_DATABIT_ARRAY = (serial.EIGHTBITS, serial.SEVENBITS, serial.SIXBITS, serial.FIVEBITS)
#停止位
SERIAL_STOPBIT_ARRAY = (serial.STOPBITS_ONE, serial.STOPBITS_ONE_POINT_FIVE, serial.STOPBITS_TWO)
#校验位
SERIAL_CHECKBIT_ARRAY = (serial.PARITY_NONE, serial.PARITY_EVEN, serial.PARITY_ODD , serial.PARITY_MARK, serial.PARITY_SPACE)

#matplot画图类
class MplCanvas(FigureCanvas):
    def __init__(self):
        self.fig = Figure()
        self.ax = self.fig.add_subplot(111)
        self.fig.subplots_adjust(left=0.06, right=0.99, top=0.9, bottom=0.1)
        FigureCanvas.__init__(self, self.fig)
        FigureCanvas.setSizePolicy(self, QtWidgets.QSizePolicy.Expanding, QtWidgets.QSizePolicy.Expanding)
        FigureCanvas.updateGeometry(self)
        self.databuflimit = 500
        self.line1, = self.ax.plot([],[],color = 'blue')
        self.plotdatabuf =[]
        self.ax.grid()
        self.ax.hold(False)

    def matplot_updatabuf(self, newdata):
        if len(self.plotdatabuf) >= self.databuflimit:
            del self.plotdatabuf[0]
            try:
                self.plotdatabuf[self.databuflimit] = newdata
            except:
                self.plotdatabuf.append(newdata)
        else:
            self.plotdatabuf.append(newdata)

class Sci_UiCtl(sci_tool.Ui_MainWindow):
    def __init__(self,MainWindow):
        super(sci_tool.Ui_MainWindow, self).__init__()
        self.__index = 0
        self.setupUi(MainWindow)#display sci tool menu

        self.portstatus_flag = False#端口使能标志
        self._serial = serial.Serial()#init serial class

        #@QtCore.pyqtSlot(int)
        #self.connect(self.OpenButton,SIGNAL("clicked()"),self.OpenSerial)
        #self.OpenButton.clicked.connect(lambda: self.OpenSerial())

        #将按键单击操作和对应的函数关联起来,这个是Qt里的写法
        self.sciopenButton.clicked.connect(lambda:self.SciOpenButton_Click())#self.sciopenButton, QtCore.SIGNAL('clicked()'), self.SciOpenButton_Click)#connect button click func
        self.clrcontentbutton.clicked.connect(lambda:self.ClrButtonProcess())#self.clrcontentbutton, QtCore.SIGNAL('clicked()'), self.ClrButtonProcess)
        self.mainsend_Button.clicked.connect(lambda:self.MainSendButtonProcess())#self.mainsend_Button, QtCore.SIGNAL('clicked()'), self.MainSendButtonProcess)
        self.sendclr_Button.clicked.connect(lambda:self.ClrSendButtonProcess())#self.sendclr_Button, QtCore.SIGNAL('clicked()'), self.ClrSendButtonProcess)
        self.clrcntbutton.clicked.connect(lambda: self.ClrCntButtonProcess())#self.clrcntbutton, QtCore.SIGNAL('clicked()'), self.ClrCntButtonProcess )
        self.cmd1sned_Button.clicked.connect(lambda:self.Cmd1SendButtonProcess())#self.cmd1sned_Button, QtCore.SIGNAL('clicked()'), self.Cmd1SendButtonProcess)
        self.cmd2sned_Button.clicked.connect(lambda: self.Cmd2SendButtonProcess())#self.cmd2sned_Button, QtCore.SIGNAL('clicked()'), self.Cmd2SendButtonProcess)
        self.cmd3sned_Button.clicked.connect(lambda:self.Cmd3SendButtonProcess())#self.cmd3sned_Button, QtCore.SIGNAL('clicked()'), self.Cmd3SendButtonProcess)
        self.cmd4sned_Button.clicked.connect(lambda:self.Cmd4SendButtonProcess())#self.cmd4sned_Button, QtCore.SIGNAL('clicked()'), self.Cmd4SendButtonProcess)
        self.cmd5sned_Button.clicked.connect(lambda:self.Cmd5SendButtonProcess())#self.cmd5sned_Button, QtCore.SIGNAL('clicked()'), self.Cmd5SendButtonProcess)
        self.savecontentbutton.clicked.connect(lambda:self.SaveRecButtonProcess())#self.savecontentbutton, QtCore.SIGNAL('clicked()'), self.SaveRecButtonProcess)
        self.x1save_button.clicked.connect(lambda:self.X1SaveButtonProcess())#self.x1save_button, QtCore.SIGNAL('clicked()'), self.X1SaveButtonProcess)
        self.x1clr_button.clicked.connect(lambda:self.X1ClrButtonProcess())#self.x1clr_button,  QtCore.SIGNAL('clicked()'), self.X1ClrButtonProcess)
        self.x2save_button.clicked.connect(lambda:self.X2SaveButtonProcess())#self.x2save_button, QtCore.SIGNAL('clicked()'), self.X2SaveButtonProcess)
        self.x2clr_button.clicked.connect(lambda:self.X2ClrButtonProcess())#self.x2clr_button,  QtCore.SIGNAL('clicked()'), self.X2ClrButtonProcess)
        self.x3save_button.clicked.connect(lambda:self.X3SaveButtonProcess())#self.x3save_button, QtCore.SIGNAL('clicked()'), self.X3SaveButtonProcess)
        self.x3clr_button.clicked.connect(lambda:self.X3ClrButtonProcess())#self.x3clr_button,  QtCore.SIGNAL('clicked()'), self.X3ClrButtonProcess)
        self.plotnum_Slider.valueChanged.connect(self.PlotNumValueChange)

        #用来实现波形的显示,画图
        self.matplot = MplCanvas()
        self.debug_matplot_layout.addWidget(self.matplot)
        self.matplot.databuflimit = self.plotnum_Slider.value()#得到plot的初始化最大值

        self.recstr = str#串口接收字符串
        self.recdatacnt = 0#数据接收计数
        self.senddatacnt = 0#数据发送是计数

        #用定时器每个一定时间去扫描有没数据收到,只要在打开串口才开始即使
        self.timer = QtCore.QTimer()
        self.timer.timeout.connect(self.SciReadData)
        self.portcomtext.addItems(self.Port_List())

     #获取COM号列表
    def Port_List(self):
        Com_List=[]
        port_list = list(serial.tools.list_ports.comports())
        for port in port_list:
            Com_List.append(port[0])
        return Com_List

    #打开串口操作
    def SciOpenButton_Click(self):
         clickstatus = self.sciopenButton.isChecked()
         if clickstatus:
                #得到串口的设置参数
            #comread = int(self.portcomtext.currentText())
            bandrate = int(self.baudratecombo.currentText())
            databit = SERIAL_DATABIT_ARRAY[self.databitcombo.currentIndex()]
            stopbit = SERIAL_STOPBIT_ARRAY[self.stopbitcombo.currentIndex()]
            checkbit = SERIAL_CHECKBIT_ARRAY[self.checkbitcombo.currentIndex()]

            #打开串口
            try:
                self._serial = serial.Serial(self.portcomtext.currentText())
                self._serial.baudrate = bandrate
                self._serial.bytesize = databit
                self._serial.parity = checkbit
                self._serial.stopbits = stopbit
            except (OSError, serial.SerialException):
                QtGui.QMessageBox.warning(None, '端口警告',"端口无效或者不存在", QtGui.QMessageBox.Ok)

            if self._serial.isOpen():#打开串口后失效一些可以设置的窗口
                self.timer.start(30)#30ms刷新一次界面
                self.sciopenButton.setText("关闭")
                self.baudratecombo.setEnabled(False)
                self.checkbitcombo.setEnabled(False)
                self.databitcombo.setEnabled(False)
                self.stopbitcombo.setEnabled(False)
                self.portcomtext.setEnabled(False)
                self.portstatus_flag = True
                self.SciOpenDebugDataMenuDeal()
            else:
                self.sciopenButton.setChecked(False)
         else:#关闭串口这使能各个窗口
            self._serial.close()
            self.timer.stop()
            self.sciopenButton.setText("打开")
            self.baudratecombo.setEnabled(True)
            self.stopbitcombo.setEnabled(True)
            self.databitcombo.setEnabled(True)
            self.checkbitcombo.setEnabled(True)
            self.portcomtext.setEnabled(True)
            self.portstatus_flag = False
            self.SciCloseDebugDataMenuDeal()

    #对填写的数据做判断,看是否有问题
    def SciOpenDebugDataMenuDeal(self):
        if self.x1_checkBox.isChecked() == True:
            try:
                self.x1_low = float(self.x1_low_line.text())
                self.x1_high = float(self.x1_high_line.text())
                if self.x1_low > self.x1_high:
                     QtGui.QMessageBox.warning(None, '错误',"X1填写数据出错", QtGui.QMessageBox.Ok)
                     self.x1_checkBox.setChecked(False)
            except :
                 QtGui.QMessageBox.warning(None, '错误',"X1填写数据出错", QtGui.QMessageBox.Ok)
                 self.x1_checkBox.setChecked(False)

        if self.x2_checkBox.isChecked() == True:
            try:
                self.x2_low = float(self.x2_low_line.text())
                self.x2_high = float(self.x2_high_line.text())
                if self.x2_low > self.x2_high:
                     QtGui.QMessageBox.warning(None, '错误',"X2填写数据出错", QtGui.QMessageBox.Ok)
                     self.x2_checkBox.setChecked(False)
            except :
                 QtGui.QMessageBox.warning(None, '错误',"X2填写数据出错", QtGui.QMessageBox.Ok)
                 self.x2_checkBox.setChecked(False)

        if self.x3_checkBox.isChecked() == True:
            try:
                self.x3_low = float(self.x3_low_line.text())
                self.x3_high = float(self.x3_high_line.text())
                if self.x3_low > self.x3_high:
                     QtGui.QMessageBox.warning(None, '错误',"X3填写数据出错", QtGui.QMessageBox.Ok)
                     self.x3_checkBox.setChecked(False)
            except :
                 QtGui.QMessageBox.warning(None, '错误',"X3填写数据出错", QtGui.QMessageBox.Ok)
                 self.x3_checkBox.setChecked(False)

        self.x1_checkBox.setEnabled(False)
        self.x1_low_line.setEnabled(False)
        self.x1_high_line.setEnabled(False)
        self.x2_checkBox.setEnabled(False)
        self.x2_low_line.setEnabled(False)
        self.x2_high_line.setEnabled(False)
        self.x3_checkBox.setEnabled(False)
        self.x3_low_line.setEnabled(False)
        self.x3_high_line.setEnabled(False)

    def SciCloseDebugDataMenuDeal(self):
        self.x1_checkBox.setEnabled(True)
        self.x1_low_line.setEnabled(True)
        self.x1_high_line.setEnabled(True)
        self.x2_checkBox.setEnabled(True)
        self.x2_low_line.setEnabled(True)
        self.x2_high_line.setEnabled(True)
        self.x3_checkBox.setEnabled(True)
        self.x3_low_line.setEnabled(True)
        self.x3_high_line.setEnabled(True)

    def ClrButtonProcess(self):#接收窗口清楚数据
        if self.distext.currentIndex() == 0:
            self.dishex.clear()
        elif self.distext.currentIndex() == 1:
            self.distring.clear()
        else:
            self.disprotocol.clear()

    def ClrSendButtonProcess(self):#清除发送窗口数据
        self.mainsend_Edit.clear()
        self.cmd1_Edit.clear()
        self.cmd2_Edit.clear()
        self.cmd3_Edit.clear()
        self.cmd4_Edit.clear()
        self.cmd5_Edit.clear()

    def ClrCntButtonProcess(self):#清计算窗口
        self.senddatacnt = 0
        self.recdatacnt = 0
        self.sendnum_lineEdit.setText(str(self.senddatacnt))
        self.recnumlineEdit.setText(str(self.recdatacnt))

    def HexShow(self,strargv):#转换陈十六进制格式显示
        restr = ''
        slen = len(strargv)
        for i in range(slen):
            restr += hex(strargv[i])+' '
        return restr

    def SerialSend(self,sdata):
        try:
            self.senddatacnt += self._serial.write(sdata)
        except:
             QtGui.QMessageBox.warning(None, 'Error',"数据格式错误", QtGui.QMessageBox.Ok)

        self.sendnum_lineEdit.setText(str(self.senddatacnt))

    def MainSendButtonProcess(self):
        if self.portstatus_flag == True:
            if self.char_radioButton.isChecked():
                self.SerialSend(self.mainsend_Edit.toPlainText().encode())
            else:
                sendstr = self.mainsend_Edit.toPlainText()
                try:
                    self.SerialSend(bytearray.fromhex( sendstr.replace('0x','')))
                except:
                    QtGui.QMessageBox.warning(None, 'Error',"数据格式错误", QtGui.QMessageBox.Ok)

    def Cmd1SendButtonProcess(self):
        if self.portstatus_flag == True:
            sendstr = self.cmd1_Edit.text()
            try:
                self.SerialSend(bytearray.fromhex( sendstr.replace('0x','')))
            except:
                QtGui.QMessageBox.warning(None, 'Error',"数据格式错误", QtGui.QMessageBox.Ok)

    def Cmd2SendButtonProcess(self):
        if self.portstatus_flag == True:
            sendstr = self.cmd2_Edit.text()
            try:
                self.SerialSend(bytearray.fromhex( sendstr.replace('0x','')))
            except:
                QtGui.QMessageBox.warning(None, 'Error',"数据格式错误", QtGui.QMessageBox.Ok)

    def Cmd3SendButtonProcess(self):
        if self.portstatus_flag == True:
            sendstr = self.cmd3_Edit.text()
            try:
                self.SerialSend(bytearray.fromhex( sendstr.replace('0x','')))
            except:
                QtGui.QMessageBox.warning(None, 'Error',"数据格式错误", QtGui.QMessageBox.Ok)

    def Cmd4SendButtonProcess(self):
        if self.portstatus_flag == True:
            sendstr = self.cmd4_Edit.text()
            try:
                self.SerialSend(bytearray.fromhex( sendstr.replace('0x','')))
            except:
                QtGui.QMessageBox.warning(None, 'Error',"数据格式错误", QtGui.QMessageBox.Ok)

    def Cmd5SendButtonProcess(self):
        if self.portstatus_flag == True:
            sendstr = self.cmd5_Edit.text()
            try:
                self.SerialSend(bytearray.fromhex( sendstr.replace('0x','')))
            except:
                QtGui.QMessageBox.warning(None, 'Error',"数据格式错误", QtGui.QMessageBox.Ok)

    def SaveRecButtonProcess(self):
        filename = QtGui.QFileDialog.getSaveFileName(self.savecontentbutton, 'Save File', '.',"Text file(*.txt);;All file(*.*)")
        fname = open(filename, 'w')
        if self.distext.currentIndex() == 0:
            fname.write(self.dishex.toPlainText())
        elif self.distext.currentIndex() == 1:
            fname.write(self.distring.toPlainText())
        elif  self.distext.currentIndex() == 2:
             fname.write(self.disprotocol.toPlainText())

        fname.close()

    #思想数据的区分
    def DebugDataSelecDeal(self, p_str):
        rec_array = re.split('\n|,| |\r',p_str)#将数据按各种符号去分隔,得到需要的数据
        for num in rec_array:
            try:
                readdigital = float(num)
            except:
                continue

            if self.x1_checkBox.isChecked() == True:
                if readdigital >= self.x1_low and readdigital < self.x1_high:
                    self.x1_plainTextEdit.appendPlainText(str(round(readdigital, 7)))

                    if self.x1_plainTextEdit.toPlainText().__len__() > 10000:
                        self.x1_plainTextEdit.clear()

                    if self.x1selec_radio.isChecked() == True:
                        self.matplot.matplot_updatabuf(readdigital)

            if self.x2_checkBox.isChecked() == True:
                if readdigital >= self.x2_low and readdigital < self.x2_high:
                    self.x2_plainTextEdit.appendPlainText(str(round(readdigital, 7)))

                    if self.x2_plainTextEdit.toPlainText().__len__() > 10000:
                        self.x2_plainTextEdit.clear()

                    if self.x2selec_radio.isChecked() == True:
                      self.matplot.matplot_updatabuf(readdigital)

            if self.x3_checkBox.isChecked() == True:
                if readdigital >= self.x3_low and readdigital < self.x3_high:
                    self.x3_plainTextEdit.appendPlainText(str(round(readdigital, 7)))

                    if self.x3_plainTextEdit.toPlainText().__len__() > 10000:
                        self.x3_plainTextEdit.clear()

                    if self.x3selec_radio.isChecked() == True:
                        self.matplot.matplot_updatabuf(readdigital)

        #判断是否刷新画图区域
        if self.x1selec_radio.isChecked() == True or self.x2selec_radio.isChecked() == True or self.x3selec_radio.isChecked() == True:
            self.Multiplot_Refresh()

    def X1ClrButtonProcess(self):
        self.x1_plainTextEdit.clear()

    def X1SaveButtonProcess(self):
        filename = QtGui.QFileDialog.getSaveFileName(self.x1save_button, 'Save File', '.',"Text file(*.txt);;All file(*.*)")
        fname = open(filename, 'w')
        fname.write(self.x1_plainTextEdit.toPlainText())
        fname.close()

    def X2ClrButtonProcess(self):
        self.x2_plainTextEdit.clear()

    def X2SaveButtonProcess(self):
        filename = QtGui.QFileDialog.getSaveFileName(self.x2save_button, 'Save File', '.',"Text file(*.txt);;All file(*.*)")
        fname = open(filename, 'w')
        fname.write(self.x2_plainTextEdit.toPlainText())
        fname.close()

    def X3ClrButtonProcess(self):
        self.x3_plainTextEdit.clear()

    def X3SaveButtonProcess(self):
        filename = QtGui.QFileDialog.getSaveFileName(self.x3save_button, 'Save File', '.',"Text file(*.txt);;All file(*.*)")
        fname = open(filename, 'w')
        fname.write(self.x3_plainTextEdit.toPlainText())
        fname.close()

    def HexMatplotDisplay(self,p_str):
        for num in p_str:
            self.matplot.matplot_updatabuf(num)
        self.Multiplot_Refresh()

    def Multiplot_Refresh(self):
        if len(self.matplot.plotdatabuf) < self.matplot.databuflimit:
            self.matplot.line1.set_xdata(np.arange(len(self.matplot.plotdatabuf)))
            self.matplot.line1.set_ydata(self.matplot.plotdatabuf)
        else:
            self.matplot.line1.set_xdata(np.arange(self.matplot.databuflimit))
            self.matplot.line1.set_ydata(self.matplot.plotdatabuf[:self.matplot.databuflimit])
        #更新数据后去刷新matplot界面
        self.matplot.ax.relim()
        self.matplot.ax.autoscale_view()
        self.matplot.draw()

    def PlotNumValueChange(self):
        self.plotnum_lineEdit.setText(str(self.plotnum_Slider.value()))
        self.matplot.databuflimit = self.plotnum_Slider.value()

    ###############################################
    #数据接收
    def SciReadData(self):#deal sci data
        if self.portstatus_flag == True:
            try:
                bytesToRead = self._serial.inWaiting()#读取缓冲区有多少数据
            except:
                self.sciopenButton.setChecked(False)#出现异常,则关闭串口
                self.SciOpenButton_Click()
                bytesToRead = 0

            if bytesToRead > 0:#大于0 ,则取出数据
                self.recstr = self._serial.read(bytesToRead)#读取串口数据
                self.recdatacnt += bytesToRead
                self.recnumlineEdit.setText(str(self.recdatacnt))
                self.SciWinReFresh()#根据选择,来判断数据在那个窗口刷新

网友Y:
    def SciWinReFresh(self):
        if self.distext.currentIndex() == 0:
            self.dishex.appendPlainText(self.HexShow(self.recstr))#把数据按十六进制显示
            if self.hexselec_radio.isChecked() == True:
                self.HexMatplotDisplay(self.recstr)

            if self.dishex.toPlainText().__len__() > 100000:
                self.dishex.clear()
        elif self.distext.currentIndex() == 1:
            self.distring.appendPlainText(self.recstr.decode("utf-8"))
            if self.x1_checkBox.isChecked() == True or self.x2_checkBox.isChecked() == True or self.x2_checkBox.isChecked() == True:
                self.DebugDataSelecDeal(self.recstr.decode("utf-8"))

            if self.distring.toPlainText().__len__() > 20000:
                self.distring.clear()
        else:
            pass

if __name__ == '__main__':
    app = QtWidgets.QApplication(sys.argv)
    MainWindow = QtWidgets.QMainWindow()
    ui = Sci_UiCtl(MainWindow)
    MainWindow.show()
    sys.exit(app.exec_())
####接上贴

##改了串口在系统中自动查找,并列表选择

您改了后觉得有错误么 P_str 那里很疑惑

网友Y:
编译环境 Python3.53+PyQt5+Eric6

pip list
cycler (0.10.0)
gl (0.2.36)
matplotlib (2.0.1)
numpy (1.12.1)
pip (9.0.1)
py2exe (0.9.2.2)
pyinstall (0.1.4)
pyparsing (2.2.0)
pyqtgraph (0.10.0)
pyserial (3.3)
python-dateutil (2.6.0)
pytz (2017.2)
QScintilla (2.10)
setuptools (28.8.0)
sip (4.19.2)
six (1.10.0)

网友Y:
        #将按键单击操作和对应的函数关联起来,这个是Qt里的写法
        self.sciopenButton.clicked.connect(lambda:self.SciOpenButton_Click())#self.sciopenButton, QtCore.SIGNAL('clicked()'), self.SciOpenButton_Click)#connect button click func

这里也改了

网友Z(2017-06-08):
引用 网友Y:
#将按键单击操作和对应的函数关联起来,这个是Qt里的写法
        self.sciopenButton.clicked.con ...

舌头哥。 我在21ic论坛上看到您修改了pyqt的串口GUI到PYQT5的版本,请问是否可以把源文件发给小弟一份?
我刚刚开始学这个,自己建的工程,有蛮多错误。想参考一下。
具体应该是需要您改好的:
sci_main.py
sci_tool.py
还有 setup.py

多谢啦

网友AA:
python是个好东西。我现在写上位机全部都是python还有一些平时用的脚本。

网友AB(2017-09-02):
感谢楼主分享的菩萨精神,阿弥陀佛。

网友AC(2018-06-06):
你好 我现在也在用pyqt5做上位机 也用到了串口 要实时显示波形,还要实现上位机对下位机的控制,该怎么做

网友AC:
你好 我现在也在用pyqt5做上位机 也用到了串口 要实时显示波形,还要实现上位机对下位机的控制,该怎么做

@liuna111 :socket只是网络通讯的一部分,你用socket可以研究twisted,还有你需要自己定义自己的通讯怎么解析
@liuna111 :您好 通信协议看socket模块可以么 现在只能找到关于socket的网络通信的资料 您有什么要推荐的关于通信协议的资料么 谢谢 做毕设,已经焦头烂额了
@nixianmin :好的 谢谢
串口调通了,做通讯协议,显示波形可以用matplot库,或者其他库

网友AD(2019-08-14):
hao hao xue x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