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分享关于STM32f103 的硬件IIC I2C 调试心得与发现的问题

楼主(2015-08-04):
首先说一下用的是stm32f103vct6 100脚封装的,有IIC1,和IIC2,其中IIC都是复用的,采用usart3串口打印输出EEPROM里面的东西,USART3采用重新映射了引脚,不然和IIC2有冲突,(记不得是IIC1,还是IIC2有冲突了,反正是有一个有)首先要看明白stm32的IIC的流程框图,
简要的描述一下这个流程
如上图所示,低下的EV5EV6等等的表示的是你要执行的操作,以及这个操作的时候对应的IIC总线上发生的事情,比如EV5中,是star发送了之后,你需要进行EV5操作,这里的EV5包括标识位检测,也就是whilecheckEV5))EV5标志位都达到了,这样跳出while,但是注意EV5没有完,你需要接着执行写入DR寄存器里面器件地址,这些整体构成了EV5,实际上是你在S发送了的时候,就进行while判断EV5了,但是只有s过完了,才正式开始进入EV5,因为那个时候才是标志位成立,所以每个方框的交界的地方,比如EV5这个的左边的那条线,那时刻开始是EV5标志位成立的意思,接着EV6,你在EV5之后就开始判断EV6的标识位了,但是只有等到A成立之后那条右边的线之后,EV6才成立,而实际上库函数里面把对EV6的判断事件也包含了EV8_1的判断事件,也就是说,EV6EV8_1实际可以看做一个事件,EV6的判断成立之后,操作的事件其实就是执行EV8_1EV8_1执行完之后,也就是右边的竖线表示执行结束,同时这一时刻数据1开始发送了,在操作中是操作完EV8_1之后就继续操作EV8,是有个while判断过程,实际上EV8判断一成立,同一时刻数据1也在总线上发送了,EV8之后,继续执行EV8(首先还是判断EV8条件成立,而这个条件成立就是在A之后才会条件成立了)如果只有一个数据1和数据2的话,数据1下面对应的EV8执行之后,要执行的是EV8_2,由图流程可以看出来的。
另外注意一点,就是标识位在while里面的判断,while1)一直等待,while0)就退出了,比如我想知道I2C->SR1寄存器的ADDR位,这是bit1,显然想到把12C->SR1 & 0X0002,这就把其他的位都变成0了,只有bit11(如果ADDR1的时候)也就是取完余之后的结果是0x0002,但是问题是这个值要怎么在while里面表示为0?取反可不是表示的为0,取反只是把bit1变成0了,其他的位全变1了,也就是~0x0002 = 0xfffd 而若用!表示的是非的意思,!0x0002是什么呢?是0,因为0X0002不是0,非它就是0
好了有了这个流程,基本就按这个代码写了,下面我想说说一些网上的代码,其实都是互相粘贴的,乱七八糟的,没搞明白这里面事件的流程和关系,乱写一通,
我看的是刘凯的视频里面,首先感谢他给的好多思路,慢慢的我现在自己能自己写些库了,或者直接在官方的库里找想要的了,另外说句他的视频上面的IIC那部分,应该他自己都有点乱了,可以肯定的代码不是他写的,他讲IIC代码时候应该也没有做好功课,他的代码里面有些混乱的,注释也是英文的,应该是在哪里粘贴的,下面看下他的一段读操作,或者写操作的首代码,

这里函数名字是我改的,IIC_Wait_EEPROM,姑且叫做防爆代码吧,代码是他的源文件里面的,这段代码我个人感觉加与不加没有意义,
他的出发点应该是写或者读之前,判断下总线是否为空闲,判断下器件是否为空闲,但是这里面的while语句上,疑惑就如我标注的所示,如果地址写到DR寄存器里面了,但是没有发送完啊,还没有得到器件的ACK,这之前若就已经进入这个while里面读SR1寄存器了,那就会在while里面一直出不来,不是说器件没闲着,是因为这个语句思路就是有问题的,
我也上网找了找别人的学习笔记,还重点加标注这个代码是防爆代码,和这里的代码是一模一样,本人愚钝,不明白,还是说写那些心得的人根本也没明白?都是一样抄的?这段代码的位置就是在如下所示的位置
说说我加了这个代码的情况吧,我一开始感觉他这个代码有逻辑bug,我自己写了一段,但是后面总是跳不出去,我想想我自己的 那个也确实有问题,我再想想其实安装手册的流程框图来操作,就已经考虑了器件忙,总线忙,你EV5,EV6这个事件都是解决这个忙的问题,等待着总线被stm32占用了,等待着器件闲下来回应你一下,完全没有必要加这段代码,
我加了这段代码,在仿真里面出不去,但是在板子上运行,这个问题比较奇葩了,有时候运气好,一直都能出去,有时候运气不好,一直出不去,另外这段代码我发现还有个大问题,有可能把stm32,本来是默认从设备,经过这段代码之后就变成主设备了,然后在真正进行写操作时候,那个EV6事件有可能出不来,因为EV6事件是一个判断start之后stm32由从变主(可能是这样,具体的寄存器里面的前一个s信号导致的变化在下个s信号里面会不会保持寄存器我没验证,反正可以知道的是第二个s时候,stm32在发s的时候就是主了,仿真里面的问题也可能是MDK自己的bug,因为我发现开着系统IIC窗口看寄存器,它会还没操作该寄存器就提前读取某些寄存器的值,这导致本该不清0的事情提前清零了,可能也是MDK的bug),这个问题不多见,偶尔出现,
反正我实验的就是加这个防爆代码,看人品了,有时就是不好使,或者有哪位大神有别的理解,希望不吝赐教
下面附上我自己的代码,代码里面注释的非常详细,什么事件,要考虑什么,会做怎么样,有需要的可以自己下载看下,硬件的操作,是通过usart3打印出来观察的,usart3采用了冲新映射的引脚,可以自己看看里面的定义,写了IIC1和IIC2的都实验了,加代码总出问题好像是在IIC2中发生的,各位大神,欢迎多发表意见,多多交流
11 IIC1 实验 USART3 打印 (FLASH版本).rar (298.85 KB, 下载次数: 257) 12 IIC2 实验 SUART3 打印

网友A(2015-10-14):
楼主,你好,你有没有调试过读写多于一页的?

楼主(2015-12-15):
好多人,也是干下附件,从不留言的,很鄙视,连感谢都没有

网友B:
谢谢分享,楼主是自己写I2C驱动,不是用的库啊

网友B:
楼主用的是标准库,不知楼主有没有用过CUBE库

网友C:
谢谢楼主 一直很头疼硬件I2C

网友D:
你把2个线断开再连接总线还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2016-01-18):
楼主是自己写I2C驱动,不是用的库,方法真不错。

网友E:
我直接用gpio模拟,即使用硬件i2c,效率也高不到哪里去。

网友F(2016-06-01):
你的串口波特率没设置呀

网友G(2017-10-12):
学到不少东西,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H:
iic的硬件就没有调试成功

网友I:
硬件的 I2C读取效率怎么样?

网友J:
还是模拟的 IIC调试简单。

网友H:
这个的中断影响还是非常不错的。

网友I:
能够超过1Mhz的读取速度吗?

网友J:
跟着楼主学习一下硬件iic。

网友K(2018-05-06):
现在要用到stm32的I2C,很多人说F103系列的硬件I2C有问题,但是看了你的帖子,硬件I2C应该是没问题的,尝试调试下,谢谢经验分享。

网友L(2019-11-26):
我都是用CUBE库
改一改某个初始化的顺序的bug
就可以愉快的用硬件IIC了

网友M:
要是能更新hal库的就好了

网友N(2021-01-31):
引用 网友L:
我都是用CUBE库
改一改某个初始化的顺序的bug
就可以愉快的用硬件IIC了 ...

初始话顺序bug是指什么?

网友L:
引用 网友N:
初始话顺序bug是指什么?

新版的cubemx据说已经修复。
简单说就是要在
void HAL_I2C_MspInit(I2C_HandleTypeDef* i2cHandle)中把下面这句
__HAL_RCC_I2C2_CLK_ENABLE();
放在GPIO初始化之前

网友O:
STM32 的硬件 IIC 非常复杂,更重要的是不稳定,故不推荐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