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飞思卡尔的有没有元算能力和PWM控制更强悍一些的芯片呢.....

楼主(2015-08-04):
(无正文)

网友A:
运算能力强的智能选DSP了吧

网友B:
推荐你关注一下Kinetis V系列MCU,专为各种BLDC、PMSM和ACIM电机控制以及数字电源转换应用而设计

楼主:
好的!另外 飞思卡尔的智能小车,自平衡小车什么的,有相关的资料和PID算法吗?谁知道啊!飞思卡尔的PWM能到主频的多少倍啊?我们现在做一个车载雷达的伺服控制系统,类似于雷达火**锁定的。

网友B:
智能车的话,你需要到智能车论坛啊,这个论坛主要是针对产品,你说的PWM速度,应该是指它的计数时钟频率能够达到多少吧?
这个要看你具体选择那一款芯片,不能芯片是有差别的

楼主:
同求飞思卡尔…@多多讲一些PWM与浮点运算的相关案例哦!

楼主(2015-09-18):
请教一下,能不能上传一些PID方面的资料啊?
飞思卡尔的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