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一个方波经过RC滤波后变成了正弦波

楼主(2015-08-04):
一直听说,方波经过一个RC低通滤波器后,就会变成正弦波。
我很是纳闷,为什么呢?
那我现在需要一个1Khz的正弦波,我的输入方波应该是多少频率 的呢?
谁能告诉我一下啊?

网友A:
频率不会变。
要1kHz正弦,输入1kHz方波即可。
但切勿认为经低通滤波后就会变成正弦。方波含大量高次谐波,把这些高次谐波衰减到可以忽略,才能够得到近似正弦波。这往往需要高阶低通才能够做到。

网友B:
可以参考一下  spraa88a__Using PWM Output as a Digital-to-Analog Conver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