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源晶振和有源晶振 有什么区别 ?

楼主(2015-08-04):
请教:
无源晶振和有源晶振 有什么区别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view/6c24e1d126fff705cc170a03.html

学习了,感谢!

网友B:
晶振都是有源的,无源的叫晶体,别搞错名称。晶体是将石英晶体按特定方向切割而成的薄片制成,用途应该不必多说了吧。晶振是晶体加晶体振荡电路的组合,所以必然是有源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晶振都是有源的,无源的叫晶体,别搞错名称。晶体是将石英晶体按特定方向切割而成的薄片制成,用途应该不必 ...

感谢大侠!
以前曾经 了解过这些区别的,时间久了,忘了。前两天面试,主考官 提到 有源晶振,一时懵了!
故发帖求解 !

再次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