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P1200A的BUCK电路

楼主(2015-08-05):
电路如图,是150v,500mA的直流非隔离电源。调试体会是在电流取样输入脚3脚前增加RC滤波,可以增大输出电流,比调节电流取样电阻要方便。调节参数:输出电压由稳压管的稳压值决定,输出电流(功率)由电流取样电阻及RC决定。
电感的值可以用示波器看电感上的电压波形选取。

网友A:
这个电路进过 测试验证可靠不? 感觉电压反馈回路设计不合理。

这个电路很很费解。 为什么不把L1放在上面4脚之后? E2之前

楼主:
这个电路这两天正在考验,很可靠。我用它带150v/300-500mA的高压产生负载,效果很好。
电感的这种连接方法确实为本人自己这样设计的,目的是为了共1200A的“GND”,因为1200A的参考电平是4脚(GND)。
把电感放在(GND)和输出电容之前,输出电压取样就困难了,反馈电路就要重新设计了,这样连接的目的是为了电压取样的方便。
这是一种电路最简单的设计。仔细分析NCP1200A的电路原理图,这样的电压取样是可以的。

楼主:
实验中在8脚和电源之间串联个电阻,可以降低1200A的温度

楼主(2015-10-25):
终于用于产品了,最后定的电压120v,电流350mA,直接带载可以启动,长时间使用,个器件温度基本正常。

网友B:
挺有想法;
就是感觉整个电路的大部分元件都在振荡辐射电磁波

网友C(2016-03-26):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这两天正在考验,很可靠。我用它带150v/300-500mA的高压产生负载,效果很好。
电感的这种连接方法 ...

你好,最近我也在弄一个380VAC输入  输出48V1A的 BUCK,一直苦于不知道选什么IC好,楼主这个已经实验过没问题了么

网友D:
这个图有问题,晶闸管导通后,8脚进的电压非常低基本上可以忽略,做了实物带不动负载,一加负载电压就变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图有问题,晶闸管导通后,8脚进的电压非常低基本上可以忽略,做了实物带不动负载,一加负载电压就变低 ...

哥们啊  我也做了用这图做了,现在输出的确带不起负载啊,,请问这个能解决吗  求加个Q597216822请教下,闹了几天了,

楼主(2016-05-23):
这个电路的缺点是不共地,取样加光耦隔离可以实现共地,效果要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