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今天升级win10后,protel99se 原理图打不开了

楼主(2015-08-05):
今天升级win10后,系统很流畅,测试常用设计软件:
keil4.72,正常
CAD2007,正常
,MPLAB IDE v8.85,正常
Ps-cs5,正常
MCGS7.7 正常
组态王6.55正常
protel99se 不能打开,改变兼容模式后,原理图打不开了,PCB运行正常;多次设置无解,求助......

网友A:
你好升级用AD了

网友B:
用AD才是正道啊

网友C:
弄个**版的额看看

网友B:
还用protel99 SE 的话真没办法交流了啊

网友D(2016-01-01):
请问你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样问题,如果解决了请告诉我你如何解决的,我的邮箱mikechentw@126.com,感谢您

网友E(2019-12-19):
你好啊,我刚买个电脑,WIN10 64位系统,protell也是原理图打不开,pcb能打开,你以前怎么解决的啊,我现在用的AD,但是以前的资料都是Protell的啊,求指导。

网友F:
兼容性不好了,可能需要重新安装一下试试看了。

网友F:
现在还存在这样的情况吗?系统问题不好解决吧!

网友G:
也跟着升级吧, 系统升级,总会带给一点不兼容的地方

网友H(2021-02-22):
我今天也遇到了打不开原理图,瞎折腾一遍,最后准备重新装protell的时候,看到有个修复的选项,就试着点了修复接着进行下一步,没有想到还真的恢复了。

网友I(2021-11-01):
找台XP的电脑把字库添加过来,今天把win7的字库加进来后部分功能正常了,晚上回去把XP的字库加上看还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