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OP27输入端保护二极管是否必要

楼主(2015-08-05):
如上图所示,用OP27搭的一个跟随器。OP27内部在正反输入脚之间已经放置了钳位二极管,还有必要外部再加D60,D61这种二极管吗?看到很多地方都这么做,不明原因,向大家请教一下。

网友A:
必要不大

网友B:
输入都串了电阻了,没有必要的。

网友C:
这个是典型电路,适合于所有运放,如果运放里面有钳位电路,那当然可以不用。

楼主:
我也认为对于OP27来说没什么必要,但是看了国内和国外一些设备的电路,发现都加了,困惑中。。。

网友D:
大家互相参考电路设计呗

网友E:
这不是脱裤子放屁的设计咩,除非能在小批量里面找到一个证据,确认没有钳位会有意外

网友E:
要放也放个MMBD1403A这种2IN1

网友F:
好像在这里面的这两个二极管不是保护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像在这里面的这两个二极管不是保护用的.

那有什么作用呢?能不能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不是脱裤子放屁的设计咩,除非能在小批量里面找到一个证据,确认没有钳位会有意外 ...

我也看不出原因,但是很多地方都这么用,才怀疑是不是自己有什么地方没有想到。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也看不出原因,但是很多地方都这么用,才怀疑是不是自己有什么地方没有想到。 ...

共模电压超出时,必然产生较大的差模电压,》6V有可能把输入级击穿。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有什么作用呢?能不能指点一下。

我记得这个设计是用来限制运放的输出电压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记得这个设计是用来限制运放的输出电压的.

用来保护输入级的。输入级是很脆弱的。

网友A:
它是限制差模电压无疑
当设计师更在意输入保护时,面对成本低廉的二极管,无暇验证,即便脱了裤子也在所不惜,何况运放可能还没那2极管呢——除非有要求,才会去满足,这就叫产品设计

也有一种情况是别人移植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来保护输入级的。输入级是很脆弱的。

您的意思是运放内部的钳位二极管不够强大,输入级电压过大会撑不住,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是限制差模电压无疑
当设计师更在意输入保护时,面对成本低廉的二极管,无暇验证,即便脱了裤子也在所不 ...

用什么运放不都应该是自己选型好了吗,内部有无二极管自然也就确定了。如果是考虑调试更换其他类型的运放,那产品成熟后也不应该带这种二极管了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运放内部的钳位二极管不够强大,输入级电压过大会撑不住,是么? ...

10ma,超过10MA有挂的可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什么运放不都应该是自己选型好了吗,内部有无二极管自然也就确定了。如果是考虑调试更换其他类型的运放 ...

有说法,同型号不同厂家规格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