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打赏奖_20150805】K78与线性稳压器的比较优势

楼主(2015-08-05):
规则:每周一汇总上周的每日一问并从中挑选出5个回答完整、准确的帖子,打赏作者3元!

【今日问题】:什么情况下选用K78?K78 与线性稳压器相比优势在哪里?

网友A:
如果有如下要求:高效率、体积小、大电流、低温升、输入输出电压压差较大,what's more,如果项目部限制成本的话,完全完全可以用的,性价比高,省心省事。
K78优势:
体积小,效率高,可不加散热片,输入电压范围比较宽,寿命长,纹波噪声极低,输出电压可调,并且,ESD性能均能达到±4KV的标准,其中部分产品的ESD实际能力能够达到±6KV,这一点也是很棒的。话说回来,针对学生党,做个设计什么的,普通的就可以满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如下要求:高效率、体积小、大电流、低温升、输入输出电压压差较大,what's more,如果项目部限制成 ...

赞!
K78还是比线性稳压器功能更全面些。

网友C:
K78优势:
体积小,效率高,可不加散热片,输入电压范围比较宽,寿命长,纹波噪声极低,输出电压可调,并且,ESD性能均能达到±4KV的标准,其中部分产品的ESD实际能力能够达到±6KV,

楼主:
【参考答案】:在输出电流相对较大且输入输出压差较大,对效率要求较高不需要隔离的场合可选用K78 系列的产品;
K78 系列与线性稳压器相比:体积小,效率高,不需要外加散热片,空载功耗小,输入电压范围比较宽,纹波噪声极低,K78XXT 系列输出电压是可调的。

网友D:
各有优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