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LPC] S3C2410超级终端黑屏问题

楼主(2015-08-05):
我按照手册上的步骤,用JTAG少写了u-boot进去,但是超级终端上依旧没有反应。我的猜想的问题如下:
1、u-boot没有烧写进去。
2、板子一开始启动4K拷贝数据到SDRAM等步骤根本没有发生。
3、终端设置不正确或者板子终端电路损坏。

第1步我已经验证烧进去了,第3步也已经验证没有问题,。
那么第2步发生错误有没有可能?

或者还有其他原因?

网友A:
把UBOOT擦除,接串口开机,如果没有任何反应,请检查原理图,如果原理图没问题就只能换芯片了
理论上会不断的打印“C”

网友B:
把UBOOT擦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UBOOT擦除,接串口开机,如果没有任何反应,请检查原理图,如果原理图没问题就只能换芯片了
理论上会不断 ...

作为bootloader,把UBOOT擦除还会启动吗?
我试过擦除,但依旧没有任何显示。
会不会是芯片坏了?
但是板子上芯片坏的几率很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