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关于fats文件系统

楼主(2015-08-05):
各位好:
小弟最近在折腾一块板子,大致说一下流程就是从外部采集数据,缓存到SRAM中,待SRAM剩余空间不足10%时再将SRAM中数据存入SD卡中备份,现在检查问题是读出来的数据与存入数据不符,通过各种方法,比如降低SRAM与SD卡的读写速度等等都不行。剩下唯一一个原因就是字节对齐了,就是问一下,fats文件系统需要进行字节对齐么?困扰小弟好久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ATFS可以读写长度不超过缓存空间的任意长度字节,你这个应该是SD卡底层驱动的问题,或者SRAM到SD拷贝时出 ...

跟扇区没有关系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FATFS可以读写长度不超过缓存空间的任意长度字节,你这个应该是SD卡底层驱动的问题,或者SRAM到SD拷贝时出 ...

还有就是缓存空间是指。。。。

楼主:
或者说是这其中哪里需要字节对齐?

网友B:
512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