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30R8串口请教

楼主(2015-08-05):
请问串口接受不应该是串口有数据就将USART_INT_RBNE自动置位,没有数据的时候就给他自动清零吗?为什么在写程序的时候必须给他手动置位和清零呢?

网友A:
首先是可以手动清零,你不能置位的它的,有数据后该位自动置位,写程序开始之前对该位清零的目的是保证清除无用的数据,

网友B:
GD就这点做得不好,130的数据手册讲的没STM32的详细

网友C:
手动清零?这个应该自身自动就清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