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三相电机控制采样方式不同电流如何变换

楼主(2015-08-05):
我们在进行三相电机控制调试,我们自己做的电路电流采样部分是采样的相上的电流,而电机控制开发板上采样的是IGBT下半桥部分的电流。通过示波器观察发现相上电流与IGBT下半桥电流波形有90度的相位差。为了匹配开发板我们想对相上采到的电流进行相移,怎样方法可以实现呢?

网友A:
关于移相, 用电路容易实现, 不就是 RC 移相电路+运放, 不过这个移相电路相移和频率有关,

不过: 通过示波器观察发现相上电流与IGBT下半桥电流波形有90度的相位差。不知道你是怎么测量的. 这个结论是错误的. 不管你是什么控制方式!
应该是:  IGBT 下半桥部分的电流在下桥开通时就是电机的相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移相, 用电路容易实现, 不就是 RC 移相电路+运放, 不过这个移相电路相移和频率有关,

不过: 通过示波器 ...

我们是测的开发板上的电流波形(采样电阻串在IGBT下半桥下面),因为目前手里只有一个电流探头,采用的测量方式是:用同一台示波器两个通道,一通道接钳形电流探头,钳住电机U相的引线测量相电流。另一通道接电压探头,测量IGBT下半桥的U相对应的采样电阻经运放放大之后的电压信号波形,测的波形如下附件(蓝色波形是电压探头所测,红色波形是电流探头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移相, 用电路容易实现, 不就是 RC 移相电路+运放, 不过这个移相电路相移和频率有关,

不过: 通过示波器 ...

又重新测了一遍,这次测得的两者波形没有相位差。猜测上次可能是弄错没测同一相造成的。非常感谢~

发新帖 本帖赏金 3.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