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st电路的开关噪声影响buck电路输出

楼主(2015-08-05):
我的boost电路和buck电路共用一个输入15V,boost升压到48V,buck降压到5V和3.3V和12V,
结果boost的开关噪声反馈到了buck电路,导致buck电路的输出都有boost的开关噪声,无法滤除。
试过在boost的输入串联一个二极管,也试过在BUCK电路的输入串联一个电感,也试过增加buck输入的高频滤波电容,都不行。但是一断关闭boost电路的输入,buck电路就没有噪声
不知什么原因?不知道哪位大神遇到过,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A:
最起码把图贴出来啊

楼主:
原理图奉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起码把图贴出来啊

原理图在

网友B:
地回路干扰

楼主:
那就是没办法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就是没办法解决?

重新layout

网友C:
这得贴出PCB

网友D:
把图保存JPG格式,在编辑里面插入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