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求推荐DC-DC隔离芯片

楼主(2015-08-05):
要求输入5V,输出正负5V,2W,耐压1KV及以上。

网友A:
MC34063加一个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34063加一个变压器

可以推荐一体式的吗?

网友A:
挑,变压器有一体式的么?
自己买模块, B0505 模块这样的

网友B:
A0505S-2WR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挑,变压器有一体式的么?
自己买模块, B0505 模块这样的

不是,我是说一体式的隔离模块。:lol

网友C:
找金升阳

网友D:
一体模块都很贵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体模块都很贵吧 ?

20出头。

网友E:
金升阳的不便宜

网友F:
只能用DC/DC电源模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