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sdp NFS 启动

楼主(2015-08-05):
请问官网上有已经做成的NFS启动android需要的文件系统 内核和其他文件么?
我在官网上找了半天没有找到
是这个网址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 ab=Design_Tools_Tab 上面哪个连接呢?
麻烦请指明一下

楼主:
android_KK4.4.3_2.0.0-ga_core_image_6qsabresd.tar.gz 和android_KK4.4.3_2.0.0-ga_full_image_6qsabresd.tar.gz 的具体地址是什么?
NFS启动需要的文件是在哪个压缩包里面?

网友A:
楼主你好,android_KK4.4.3_2.0.0-ga_core_image_6qsabresd.tar.gz 和android_KK4.4.3_2.0.0-ga_full_image_6qsabresd.tar.gz 这两个是我们官网上提供的Demo images。是编译好的images,可以直接在板子上跑的。你这里需要搭建NFS的话,你需要先下载android的源码,然后编译,搭建好环境。有问题我们再沟通。

网友A:
请问楼主这里使用的板子是飞思卡尔的开发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这里使用的板子是飞思卡尔的开发板吗?

是飞思卡尔的开发板,imx6q sdp
我把这些文件都下载了下来
但是里面的内核不是uImage,是zImage
我用mkimage工具变成uImage后,内核好像启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这里使用的板子是飞思卡尔的开发板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板子应该用哪个镜像?android_KK4.4.3_2.0.0-ga_core_image_6qsabresd.tar.gz 还是android_KK4.4.3_2 ...

楼主你好,这两个都是可以的,区别是:
• android_KK4.4.3_2.0.0-ga_core_image_6qsabresd.tar.gz: Prebuilt images with
default Android features for the SABRE-SD board.
• android_KK4.4.3_2.0.0-ga_full_image_6qsabresd.tar.gz: Prebuilt images with
Freescale Extended Multimedia features for the SABRE-SD board.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Freescale Extended Multimedia Feature Package.
在我们官网给出的文档Android_Release_Notes.pdf 中有介绍。
你可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