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595可以直接驱动uln2803么?

楼主(2015-08-05):
74hc595可以直接驱动uln2803么?要不要加上拉电阻?

网友A:
595用3.3V以上电压供电,可以直接驱动。我最低用的3.3V的,用STM32直接驱动的2803。再低没用过,你可以根据datasheet里的数据计算下

网友B:
画图的时候画上,实际生产时,根据需要决定是否焊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595用3.3V以上电压供电,可以直接驱动。我最低用的3.3V的,用STM32直接驱动的2803。再低没用过,你可以根据 ...

谢谢,我595用的5v的电压,uln的vcc是12v电压,那不加电阻应该也没问题吧?

网友C:
查595的输出最大电流X,2803的吸收电流Y,X要大于Y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595用的5v的电压,uln的vcc是12v电压,那不加电阻应该也没问题吧?

还得看你负载的电流,如果电流太大,那得计算驱动电流,看5V合适不。如果只是驱动继电器等电流不大的负载,直接驱动就可以

网友D:
直接驱动即可,别加什么上拉。

网友E:
自己看电压参数和电流参数,细看一下datasheet就知道了

网友F:
根据楼主使用情况来看,直接驱动就可以,没必要加上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驱动即可,别加什么上拉。

那595输出端和uln输入端要不要串联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根据楼主使用情况来看,直接驱动就可以,没必要加上拉!!

我的uln是主要是控制彩灯亮灭的,12v串200欧姆左右电阻,然后接到uln输出口。确定不用加上拉么,样板是加上拉的,没什么问题。所以考虑要不要把上拉去掉。如果去掉上拉,595和uln之间要不要串个电阻呢?

网友G:
在推挽输出的595上加上拉,是画蛇添足。直接驱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推挽输出的595上加上拉,是画蛇添足。直接驱动就可以了。

那要不要串电阻啊,哥

网友H:
可以直接驱动,不需要串联电阻。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要不要串电阻啊,哥

直接驱动,当然不需要串电阻了。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大神解答!

网友I:
手册上有介绍,注意阻抗匹配哦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595输出端和uln输入端要不要串联个电阻?

为什么不去看ULN2803的手册?看看其内电路图。

网友J:
做实验吧!

网友K:
当然可以;

网友L:
建议楼主直接用MIC5842,就不用纠结上面的问题了!

网友M:
可以,自己简单搭个电路,验证下,谁也不用问

楼主:
看了一下datasheet,uln内部是达林顿晶体管,而且输入信号可直接是TTL或CMOS信号。终于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