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8月话题】——扒扒扒,我也曾被编程虐成狗

楼主(2015-08-05):
大家好,我是21ic小喇叭,但请你们放心,我绝对不是大嘴巴~

但是,但是,但是!女人天生就是爱八卦啦。

先说说我自己~

记得大学那会小编我真的是被编程虐成狗啊~
C、C++、Java、matlab、数据结构、嵌入式……说多了都是泪啊啊啊!

毕业已久,小编我也基本把这些知识给忘了(原谅号称是学屌的我)……

但是!!!那些熬夜编程序的日日夜夜是忘不了的!

那种处理BUG到吐血的心情是深入骨髓的!

那种看着别人早早完成自己却迟迟无望的感觉是欲哭无泪的!

不知道曾经的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

回帖或在任意板块发帖和我们扒一扒,唠一唠吧~

扒扒坐收钱:在本帖直接回复精彩者打赏1~3元!
                   在任意板块发帖精彩者打赏3~10元!

来,我们一起扒扒扒吧!把曾经那些被虐得体无完肤的经历笑着说出来!

精彩回帖,坐等各位大神继续发帖讨论哦!

网友A:
20年前扒拉过的近万条汇编指令,那是一个赌机类的游戏机主板源程序,用z80编的.近万条,平均每条10个中文,算一哈,俺码了多少个字了拉?哈哈,拖出来晒晒.

; ┏━━━━━━━━━━━┓
; ┃┏━━━━━━━━━┓┃
; ┃┃   疯狂赛车主板        ┃┃
; ┃┃      源程序               ┃┃
; ┃┃     V96.3.27             ┃┃
; ┃┗━━━━━━━━━┛┃
; ┗━━━━━━━━━━━┛
        SYMBOLS ON
A3567   EQU     E05CH   ;3567数据地址
ATIMR   EQU     E1ABH   ;翻牌声延时值
ALLWIN  EQU     E600H   ;E600-E602投币总数
ALWIN1  EQU     E604H   ;E604-E606 投币总数-退币总数-中奖数
ALLOST  EQU     E608H   ;E608-E60A退币总数
ALLYB   EQU     E60CH   ;E60C-E60E总押币数
ALLYBD  EQU     E610H   ;                         没有使用
AWIN1   EQU     E620H   ;第1组净利
AYB1    EQU     E623H   ;第1组押币数
ALOST1  EQU     E626H   ;第1组退币数
;AWIN2   EQU     E629H  ;第2组净利
;AYB2    EQU     E62CH  ;第2组押币数
;ALOST2  EQU     E62FH  ;第2组退币数
;AWIN3   EQU     E632H  ;第3组净利
;AYB3    EQU     E635H  ;第3组押币数
;ALOST3  EQU     E638H  ;第3组退币数
;AWIN4   EQU     E63BH  ;第4组净利
;AYB4    EQU     E63EH  ;第4组押币数
;ALOST4  EQU     E641H  ;第4组退币数
;AWIN5   EQU     E644H  ;第5组净利
;AYB5    EQU     E647H  ;第5组押币数
;ALOST5  EQU     E64AH  ;第5组退币数
;AWIN6   EQU     E64DH  ;第6组净利
;AYB6    EQU     E650H  ;第6组押币数
;ALOST6  EQU     E653H  ;第6组退币数
;AWIN7   EQU     E656H  ;第7组净利
;AYB7    EQU     E659H  ;第7组押币数
;ALOST7  EQU     E65CH  ;第7组退币数
;AWIN8   EQU     E65FH  ;第8组净利
;AYB8    EQU     E662H  ;第8组押币数
;ALOST8  EQU     E665H  ;第8组退币数
AWIN    EQU     E0B0H   ;此次押币组的赢利地址
AYB     EQU     E0B2H   ;此次押币组的押币总数地址
ALWI1R  EQU     E086H   ;<1500D净利
BYB     EQU     E089H   ;E089-E08A本次押币数
BAWIN   EQU     E08BH   ;本次押币数赢利数地址
BAYB    EQU     E08DH   ;E08D-E08F本次押币数档的总数地址
CAP     EQU     E00CH   ;CAP头盔押币数
CUP     EQU     E00FH   ;CUP金杯押币数
CUPBUF  EQU     E027H   ;CUP金杯显示缓冲区
CAPBUF  EQU     E024H   ;CAP头盔显示缓冲区
COIN    EQU     E04CH   ;硬币面值数,=1为1元,=5为5元,=10为10元,=50为50元
CSTART  EQU     E051H   ;连续启动键计数器
CTC1D   EQU     E060H   ;循环灯移位计数值
CTC2D   EQU     E061H
CTC3D   EQU     E062H
CTC1    EQU     E065H   ;循环灯延时减法计数值
CTC2    EQU     E066H   ;2倍灯用,LED闪烁用
CTC3    EQU     E067H   ;押币数闪烁用
CTC4    EQU     E068H   ;押币计数器连续工作用
CA      EQU     E170H   ;E170-E173(0:LL,1:LS,2:SL,3:SS)
COAL    EQU     E181H   ;开奖计数器
CANPN   EQU     E16CH   ;可开奖位置个数
DPR     EQU     E0CAH   ;中奖个数
DOLL    EQU     E162H   ;美圆数
DOLL1   EQU     E164H   ;美圆数(25%修正值)
DOLL2   EQU     E166H   ;总美圆数
DOLL3   EQU     E168H   ;总美圆数(10进制)
DSLCM   EQU     E408H   ;为拟开奖类别
DPRI    EQU     E0E6H   ;欲开出的奖金数
ERRDAT  EQU     E064H   ;出错代码值
FAN2    EQU     E028H   ;E028-E02F各押币数备份
FUNDAT  EQU     E038H   ;E038-E03F功能键计数值
FIRPRI  EQU     E680H   ;E680-E687H 第1--8组1奖类别表
HINC1   EQU     E049H   ;延时1分16位计数值
HEXDEC  EQU     E400H   ;E400-E403为10进制数缓冲区
INCDAT  EQU     E059H   ;随机数计数器1(减)
INCDA1  EQU     E05AH   ;随机数计数器2(加)
INCDA2  EQU     E05BH   ;随机数计数器3(加)
INTIS   EQU     E070H   ;INTIS=FFH 中断不处理键盘
JLB     EQU     E050H   ;机率(原来没有注释)
JLAD    EQU     E0AAH   ;上限
JLBD    EQU     E0ACH   ;基限   没有使用
JLCD    EQU     E0AEH   ;正限   没有使用
KAIF    EQU     E04DH   ;=5表示1次,=10表示10次,=50表示50次,
KEY     EQU     E00EH   ;KEY钥匙押币数
KEYBUF  EQU     E026H   ;KEY钥匙显示缓冲区
KAIDAT  EQU     E043H   ;开分键计数值
KAIN    EQU     E052H   ;开分键计数值
KAID    EQU     E053H   ;按开分键的次数
LOALED  EQU     E603H   ;当前跑灯跑灯LED位置
LUN     EQU     E009H   ;轮胎 押币数
LUNBUF  EQU     E021H   ;轮胎 显示缓冲区
LED1    EQU     E054H   ;E054-E057 373A-373D,跑灯LED显缓
LED2    EQU     E0CBH   ;E0CB-E0CDH LOOP 灯数据
LED3    EQU     E0E1H   ;E0E1-E0E2H LAMP 灯数据
LOADM   EQU     E1ACH   ;E1AC-E1B1H DEMO 跑灯位置用
MONEY   EQU     E000H   ;E000-E002投币数
MONBUF  EQU     E018H   ;投币数显示缓冲区
MONDAT  EQU     E040H   ;投币键计数值
MUSDAT  EQU     E05FH   ;3567设定计数值
MUL1    EQU     E0A0H   ;E0A0 8位乘数
MUL2    EQU     E0A1H   ;E0A1 8位被乘数
MULD    EQU     E0A2H   ;E0A2-E0A3 16位乘数积
MULD1   EQU     E0A3H   ;高8位
MIMA    EQU     E0B5H   ;38H口地址数据缓冲区
MUSD    EQU     E05EH   ;3567延时计数值
NSTR    EQU     E0B4H   ;STR有效宽度计数器
NYB     EQU     E088H   ;押币分组数(1-8)
N3812   EQU     E0B6H   ;3812乐曲计数器
NPAOMU  EQU     E0B7H   ;十二半音阶首代码
NUBYB   EQU     E16AH   ;本次押币个数
NDOL    EQU     E174H   ;送美圆倍数
OIL     EQU     E00DH   ;OIL加油站押币数
OILBUF  EQU     E025H   ;OIL加油站显示缓冲区
OF      EQU     E405H   ;E404-E405为无效0改为F区
PRICE   EQU     E005H   ;E005-E006中奖数
PRIBUF  EQU     E01DH   ;中奖数显示缓冲区
PRBF    EQU     E063H   ;E41A-E41B中奖数备份
PR      EQU     E0C0H   ;E0C0-E0C9 中奖位置
PRRND   EQU     E428H   ;E428-E429H  乱数奖金额
QIA     EQU     E00AH   ;千斤顶 押币数
QIABUF  EQU     E022H   ;千斤顶 显示缓冲区
RNDADD  EQU     E700H   ;乱数累加器
RLED1   EQU     E06AH   ;E06A-E06D 32个跑灯LED1,2,3,4组印象区
RA3567  EQU     E06EH   ;A3567印象区
RLED2   EQU     E0CEH   ;E0CE-E0E0H LOOP 灯备份数据
RLED3   EQU     E0E3H   ;E0E3-E0E4H LAMP 灯备份数据
RGB     EQU     E0E4H   ;红绿灯数据
ROUNDN  EQU     E0E5H   ;二个小环灯计数器
RL4     EQU     E160H   ;中奖数/8
RFANBU  EQU     E190H   ;E190-E197H押分数显缓备份
ROW1    EQU     E487H   ;E187-E189H 3个转数
RNDD1   EQU     E48AH   ;=0-3(IS R1 OR R2 OR R3 OR R4)
RNDD2   EQU     E48BH   ;=0-5(CALL RND次数)
ROW2    EQU     E48CH   ;ROW2=E48CH~E48EH,左中右翻牌数缓冲区
R1      EQU     E710H   ;R1-R4 乱数用
R2      EQU     E711H
R3      EQU     E712H
R4      EQU     E713H
SLS     EQU     E04FH   ;=1表示快速比倍,=0表示慢速比倍
SPR     EQU     E003H   ;E003-E004乱数
STEPL   EQU     E007H   ;步数
SPE     EQU     E00BH   ;SPEAKER喇叭押币数
SISPR   EQU     E010H   ;乱数显示标志,=A0H乱数停止跳动
SPRBUF  EQU     E01BH   ;乱数奖显示缓冲区
STEBUF  EQU     E01FH   ;步数显示缓冲区
SPEBUF  EQU     E023H   ;SPEAKER喇叭显示缓冲区
SIGN    EQU     E044H   ;BIT0=1大键 =0小键,BIT1=1比倍赢
                        ;BIT2=1一次结束,
                        ;BIT4=13567在工作,BIT5=1退币键标志
                        ;BIT6=1<-键标志
SIGN1   EQU     E045H   ;BIT0=1超时不按键,
                        ;BIT2=1跑灯
                        ;BIT4=1 LED快速闪烁, BIT5=1中奖灯闪烁
SIGN2   EQU     E046H   ;BIT1=1快速->键
                        ;BIT5=1 押币数闪烁, BIT4=1押币数亮,=0灭
SIGN3   EQU     E047H   ;BIT0=1重复原音乐,BIT1=1中奖后30秒结束
                        ;BIT2=1重复START键,BIT3=1投币计数器连续工作
                        ;BIT4=1中THREE奖,BIT5=1 二个小环灯跑
                        ;BIT7=1开机后没按过START键
SIGN4   EQU     E048H   ;BIT0=1奖分最快速->得分 ,BIT1=1押币后没按START键
                        ;BIT2=1 "咬"分 ,=0 "吐"分
SIGN5   EQU     E011H   ;BIT0=1 错算术题, BIT1=1猜拳平,BIT2=1 猜拳赢
                        ;BIT 3=1 DEMO     BIT 4=1 STR低   BIT 5=0 升调(跑灯)
ST8255  EQU     E058H   ;8255 A口数据初始值
SIGNA   EQU     E090H   ;=11 第1组"咬", =0 第1组"吐"
;SIGNB   EQU     E091H   ;=11 第2组"咬", =0 第2组"吐"
;SIGNC   EQU     E092H   ;=11 第3组"咬", =0 第3组"吐"
;SIGND   EQU     E093H   ;=11 第4组"咬", =0 第4组"吐"
;SIGNE   EQU     E094H   ;=11 第5组"咬", =0 第5组"吐"
;SIGNF   EQU     E095H   ;=11 第6组"咬", =0 第6组"吐"
;SIGNG   EQU     E096H   ;=11 第7组"咬", =0 第7组"吐"
;SIGNH   EQU     E097H   ;=11 第8组"咬", =0 第8组"吐"
STAL    EQU     E180H   ;开奖位置STEP
SFAN    EQU     E410H   ;E410-E41FH,押币数印象区
SORTFAN EQU     E420H   ;E420-E427H,押币数序号首址
SENDSU  EQU     E490H   ;E490H-E494H,待发送数据缓冲区首址
TON     EQU     E008H   ;打气筒押币数
TONBUF  EQU     E020H   ;打气筒显示缓冲区
TJDAT   EQU     E042H   ;退奖键计数值
TBN     EQU     E069H   ;退币7秒计数用
TEMP1   EQU     E071H   ;DEMO ;FANADD用
TEMP2   EQU     E073H   ;E073-E074 数币单位SUBI,JJLL;THREE用
TEMP2A  EQU     E074H   ;E073-E074 SUBI,JJLL,SLCMAX用
TEMP4   EQU     E075H   ;JJLL用
TEMP3   EQU     E076H   ;DIV24用
TEMP5   EQU     E077H   ;E077-E078H BYBSUB用,DEMO中为音效标志
TEMP6   EQU     E079H   ;E079-E07AH BYBSUB用
TEMPX   EQU     E080H
TEMPY   EQU     E082H
TEMPZ   EQU     E084H   ;计算机率用
TE1     EQU     E16DH   ;算开奖时暂存器
TEMPA   EQU     E1A0H   ;24位DIV用
TEMPB   EQU     E1A3H   ;24位DIV用
TEMPC   EQU     E1A6H   ;24位DIV用 (E1A6-E1A9)
TUSIA   EQU     E668H   ;第1组大奖类别(2-9)
;TUSIB   EQU     E669H   ;第2组大奖类别(2-9)
;TUSIC   EQU     E66AH   ;第3组大奖类别(2-9)
;TUSID   EQU     E66BH   ;第4组大奖类别(2-9)
;TUSIE   EQU     E66CH   ;第5组大奖类别(2-9)
;TUSIF   EQU     E66DH   ;第6组大奖类别(2-9)
;TUSIG   EQU     E66EH   ;第7组大奖类别(2-9)
;TUSIH   EQU     E66FH   ;第8组大奖类别(2-9)
TUDBA    EQU     E670H  ;第1组大奖累积数
;TUDBB    EQU     E672H  ;第2组大奖累积数
;TUDBC    EQU     E674H  ;第3组大奖累积数
;TUDBD    EQU     E676H  ;第4组大奖累积数
;TUDBE    EQU     E678H  ;第5组大奖累积数
;TUDBF    EQU     E67AH  ;第6组大奖累积数
;TUDBG    EQU     E67CH  ;第7组大奖累积数
;TUDBH    EQU     E67EH  ;第8组大奖累积数
WILLP   EQU     E0A8H   ;E0A8-E0A9欲开奖的PRICE数
WY      EQU     E04BH   ;(WY)=1表示 1:1  (WY)=5表示 5:1
YBKDAT  EQU     E030H   ;E030-E037押币键计数值
XQDAT   EQU     E041H   ;洗钱键计数值
;******************
;* 开机初始化程序 *
;******************
        ORG 0H
        DI              ;关中断
        LD BC,02FFFH    ;上电复位延时计数器预置数
LA1:    DEC BC          ;延时计数器减一
        LD A,B
        OR C            ;高低字节=0?
        JR NZ,LA1       ;非0转LA1循环
        LD SP,E7FFH     ;设置堆栈为E7FFH~FFFFH
        CALL FIR1       ;8279 8253 8255  计数器初始化
        JP 106H         ;转106H主程序
;****************
;* 中断向量入口 *
;****************
        ORG 38H
        JP INTI         ;转INTI中断处理程序
;**********
;* 主程序 *
;**********
        ORG 106H
        CALL DELAY      ;延时
        CALL DELAY
;*******************
;* 有总清零按钮吗? *
;*******************
AN1:    LD A,E0H        ;"111",设置允许对RAM再次写入
        OUT (61H),A     ;(61H)为8279命令字地址
        LD A,42H        ;"010",设置只读FIFO/传感器"02H"单元内容
        OUT (61H),A     ;"02H"单元内容为DIP4开关值
        IN A,(60H)      ;读取键入数据,60H为8279数据口地址
        AND 30H         ;屏敝出BIT5,BIT4(即AN2,AN1.见图MAIN-2:3B处)
        CP 30H          ;与00110000比较(按键AN1,AN2低有效)
        JR NZ,STARTD    ;没按下,转STARTD游戏开始
        LD BC,0FFFH     ;有按下,则延时
LA2:    DEC BC
        LD A,B
        OR C
        JR NZ,LA2
;***********************
;* 再判有总清零按钮吗? *
;***********************
        LD A,E0H        ;"111",设置允许对RAM再次写入
        OUT (61H),A     ;(61H)为8279命令字地址
        LD A,42H        ;"010",设置只读FIFO/传感器"02H"单元内容
        OUT (61H),A     ;"02H"单元内容为DIP4开关值
        IN A,(60H)      ;读取键入数据,60H为8279数据口地址
        AND 30H         ;屏敝出BIT5,BIT4(即AN2,AN1.见图MAIN-2:3B处)
        CP 30H          ;与00110000比较(按键AN1,AN2低有效)
        JR NZ,STARTD    ;没,转STARTD游戏开始
        CALL CLSALL     ;6116存储器E000H~E6FFH清零,预置投币校验数
;        CALL PLMU1
        JP LIALL        ;全部发光管,白炽灯及数码管交替闪,关机才能退出
;************
;* 开始游戏 *
;************
STARTD: LD A,E0H        ;"111",设置允许对RAM再次写入
        OUT (61H),A     ;(61H)为8279命令字地址
        LD A,42H        ;"010",设置只读FIFO/传感器"02H"单元内容
        OUT (61H),A     ;"02H"单元内容为DIP4开关值
        IN A,(60H)      ;读取键盘数据,有按钮吗?
        BIT 7,A         ;测试BIT7
        JP NZ,SUBI      ;BIT7≠0,进入数币SUBI
        BIT 4,A         ;测试BIT4
        JP NZ,DISP1     ;BIT4≠0,显示总输赢数,净收入,赢输比
START:  CALL CLSME      ;6116游戏部分清零,押币数显示"0",8255通讯初始化
        CALL FIRMAP     ;亮初始灯
        CALL DIP        ;DIP8,DIP4开关设定处理子程式
        CALL MAPLOOP    ;亮二个小环灯
        LD A,(SIGN3)    ;(SIGN3)的BIT7为开机后没按过START键标志
        SET 7,A         ;BIT7←1,开机后没按过START键标志置位
        LD (SIGN3),A    ;(SIGN3)=E047H

STARTC: IM1             ;设置中断方式1
        EI              ;开中断
        LD HL,(PRICE)   ;(PRICE)=E005H~E006H,为中奖数寄存器
        LD A,H          ;检查奖金是否为"0"
        OR L
        JR Z,STARTH     ;奖金为"0",转STARTH检查6116出入表
        LD A,60H        ;奖金不为"0",则(CTC1)←60H
        LD (CTC1),A     ;(CTC1)为循环灯定时减法计数器
PTM:    LD A,(CTC1)     ;取出定时值
        CP 0            ;检查(CTC1)是否为"0"
        JR NZ,PTM       ;定时未到,转PTM等待
        JP LP5UA        ;转LP5UP,将奖金数(PRICE)→移入投币口(MONEY)
;*************************************
;* 检查6116出入表及投币数(MONEY)程式 *
;*************************************
STARTH: CALL SELFCK     ;检查6116出入表
        LD HL,(MONEY)   ;(MONEY)=E000H~E002H,为投币数
        LD A,L
        OR H
        JR NZ,STARTA    ;投币数(MONEY)≠"0",转STARTA继续
        CALL DEMO       ;没钱了则调用DEMO演示程序,有投币数才退出
;***********************************
;* 投币数(MONEY)≠"0",继续游戏程式 *
;***********************************
STARTA: LD A,(SIGN5)    ;投币数(MONEY)≠"0"则清(SIGN5)中的DEMO标志
        RES 3,A         ;(SIGN5)之BIT3为DEMO标志
        LD (SIGN5),A

        CALL CLSD7      ;清押币数闪烁标志
        LD A,0FFH       ;(LED3)为白炽灯LAMP数据寄存器(E0E1H~E0E2H)
        LD (LED3),A     ;点亮8只押币灯
        LD A,40H        ;40H=01000000B,START灯在E0E2H之BIT6
        LD (LED3+1),A   ;点亮START灯
        CALL MAPLAMP    ;调用按钮灯驱动子程式
        CALL MAP8       ;点亮数码管
        CALL MAPLED     ;点亮跑灯
;***************************
;* 产生随机数,开始跑灯程式 *
;***************************
LOOP1:  LD HL,INCDAT    ;INCDAT为随机数计数器1(减),地址为E059H
        DEC (HL)        ;产生随机数1
        INC HL          ;指向随机数计数器2(加),地址为E05AH
        INC (HL)        ;产生随机数2
;************************************
;* 检查(SIGN1)之BIT2,有否超时不按键 *
;************************************
        LD A,(SIGN1)    ;(SIGN1)=E045H,BIT2=1,跑灯
        BIT 2,A         ;测试(SIGN1)之BIT2,在跑灯吗?
        JR Z,LOOP1A     ;BIT2="0",不在跑灯,转LOOP1A继续
;****************
;* 跑灯处理程式 *
;****************
        LD A,(CTC1)     ;正在跑灯,定时到?
        AND A
        JR NZ,LOOP1A    ;跑灯定时未到,转LOOP1A继续
        CALL GOPAO      ;调用跑灯程序
        LD A,(STEPL)    ;(STEPL)=E007H,为跑灯步数计数器
        AND A           ;跑灯步数结束?
        JR NZ,LOOP1A    ;步数(STEPL)≠"0",转LOOP1A继续
        LD A,(SIGN1)    ;清跑灯标志(SIGN1)之BIT2
        RES 2,A
        LD (SIGN1),A
        JP JIPRI        ;转JIPRI计算奖分
LOOP1A: LD A,(SIGN3)    ;(SIGN3)=E047H,BIT5=1,二个小环灯跑
        BIT 5,A         ;测试(SIGN3)之BIT5,二个小环灯跑?
        JR Z,LOOP1P     ;BIT5="0",小环灯不跑,转LOOP1P继续
        LD A,(CTC1)     ;BIT5≠0,小环灯在跑,定时到?
        OR A
        JR NZ,LOOP1P    ;定时未到,转LOOP1P继续
        CALL ROUND      ;调用小环灯程序
;*********************************
;* 检查(SIGN)之BIT5,有否退币键? *
;*********************************
LOOP1P: LD A,(SIGN)     ;(SIGN)=E044H,BIT5=1,退币键标志
        BIT 5,A         ;测试(SIGN)之BIT5,有退币键?
        JP Z,LOOP1Q     ;BIT5="1",有退币键,转LOOP1Q继续
        LD A,(CTC1)     ;BIT5≠0,有退币键,定时到?
        CP 0
        JP NZ,LOOP1Q    ;定时未到,转LOOP1Q继续
        LD A,(TBN)      ;(TBN)=E069H,退币7秒计数器
        DEC A
        JR Z,TBERR      ;退币7秒计数到,转TBERR故障处理
        LD (TBN),A      ;退币7秒计数器计数
        LD A,FFH        ;重置8253定时器
        LD (CTC1),A
        JR LOOP1Q       ;转LOOP1Q继续
;**********************
;* 退票机故障处理程式 *
;**********************
TBERR:  LD A,33H        ;>7秒,退票机有故障
        LD (ERRDAT),A   ;设置退票机故障显示代码"33H"
        LD A,(ST8255)   ;读8255 A口数据初始值
        RES 1,A
        LD (ST8255),A
        OUT (80H),A
        JP MYERR        ;系统故障显示
;**********************************************
;* 将奖金数(PRICE)快速→移入投币口(MONEY)程式 *
;**********************************************
LOOP1Q: LD A,(SIGN2)    ;(SIGN2)=E046H,BIT1=1,快速移分
        BIT 1,A         ;测试(SIGN2)之BIT1,有否快速移分?
        JR Z,LOOP1S     ;BIT1="0",无快速移分,转LOOP1S继续
        CALL DECSPR     ;BIT1≠0,有快速移分,则先做乱数减(WY)
        LD A,(SIGN4)    ;(SIGN4)=E048H,BIT0=1,奖分最快速移分
        BIT 0,A         ;测试(SIGN4)之BIT0,有否最快速移分?
        JP NZ,LP5U1     ;BIT0≠"0",最快速移分,转LP5U1继续
        LD A,(CTC1)     ;BIT5=0,最快速移分,定时到?
        CP 0
        JP NZ,LOOP1S    ;定时未到,转LOOP1S继续
        LD A,(SIGN3)    ;(SIGN3)=E047H,BIT2=1,重复START键
        BIT 2,A         ;BIT2="1",有重复START键
        JP Z,LP5U1      ;BIT2="0",转LP5U1
        LD A,(SIGN4)    ;(SIGN4)=E048H,BIT0=1,奖分最快速得分
        SET 0,A
        LD (SIGN4),A    ;清奖分最快速→移分标志
        JP LP5U1        ;转LP5U1,奖金数快速→移入投币口
LOOP1S: LD A,(SIGN3)    ;(SIGN3)=E047H,BIT1=1,中奖后30秒结束
        BIT 1,A         ;测试(SIGN3)之BIT1
        JR Z,LOOP1T     ;BIT1="0",无中奖后30秒结束,转LOOP1T继续
;*************************************************
;* 测试到(SIGN3)之BIT1=1,中奖后30秒结束处理程式 *
;*************************************************
        BIT 2,A         ;测试(SIGN3)之BIT2,有否重复START键
        JR NZ,LOOP1T    ;BIT2≠"0"重复START键,转LOOP1T继续
        LD HL,(HINC1)   ;延时1分16位计数值
LOP1S1: LD A,H
        CP 18H          ;FFFFH-1800H=E7FFH(即59361D*1ms=60秒)
        JR C,LOOP1T     ;定时未到,转LOOP1T继续
LOP1S2: LD A,(SIGN1)    ;(SIGN1)=E045H,BIT5=1,中奖灯闪烁
        RES 5,A         ;(SIGN1)之BIT5←"0"
        LD (SIGN1),A    ;清中奖灯闪烁标志

超级大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0年前扒拉过的近万条汇编指令,那是一个赌机类的游戏机主板源程序,用z80编的.近万条,平均每条10个中文,算一 ...

哇哇哇哇哇,汇编写的呢,用汇编写程序的都是高手

网友B:
每一个程序员都有一段心酸史
虽然我不是专业的程序员,但是我也被编程虐,确切的说是正在被虐

网友C:
虐虐就习惯了……

网友D:
学单片机时写的第一个程序:
ID         EQU    30H
ORG        00H
           MOV    ID,#00H
START:     MOV   R1,#00H
           INC    ID
           MOV    A,ID
     CJNE   A,#05,REL
     MOV    ID,#00H
REL:       CJNE   A,#01H,IS0
           MOV    P2,#7BH
     LCALL  NEXT
     SJMP   START
IS0:       CJNE   A,#02H,IS1
           MOV    P2,#77H
     LCALL  NEXT2
     SJMP   START
IS1:       CJNE   A,#03H,IS2
           MOV    P2,#0CFH
     LCALL  NEXT
     SJMP   START
IS2:       CJNE   A,#04H,IS3
           MOV    P2,#0AFH
     LCALL  NEXT2
IS3:       SJMP   START
NEXT:      MOV   A,R1
           MOV   DPTR,#TABLE1
           MOVC  A,@A+DPTR
        MOV   P0,A
     MOV   A,R1
     MOV   DPTR,#TABLE2
           MOVC  A,@A+DPTR
        MOV   P3,A
        LCALL DELAY1S
        INC   R1
        CJNE  R1,#6,NEXT
     RET
NEXT2:     MOV   A,R1
           MOV   DPTR,#TABLE3
           MOVC  A,@A+DPTR
        MOV   P0,A
     MOV   A,R1
     MOV   DPTR,#TABLE4
           MOVC  A,@A+DPTR
        MOV   P3,A
        LCALL DELAY1S
        INC   R1
        CJNE  R1,#2,NEXT2
     RET
DELAY1S:   MOV R7,#1AH
DL1:       MOV R6,#86H
DL0:       MOV R5,#8EH
           DJNZ R5,$
           DJNZ R6,DL0
           DJNZ R7,DL1
           RET
TABLE1:    DB  7DH,6DH,66H,4FH,5BH,06H
TABLE2:    DB  7FH,0BFH,0DFH,0EFH,0F7H,0FBH
TABLE3:    DB  5BH,06H
TABLE4:    DB  0FDH,0FEH
     EN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一个程序员都有一段心酸史
虽然我不是专业的程序员,但是我也被编程虐,确切的说是正在被虐[em:yc ...

跟我们分享一下怎么被虐啦;P

网友E:
上51编程实验的时候用按键输入十六制机器码

网友F:
看到汇编有种想撞墙的感觉。当初在学校就没弄明白。毕业后更是糊涂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20年前扒拉过的近万条汇编指令,那是一个赌机类的游戏机主板源程序,用z80编的.近万条,平均每条10个中文,算一 ...

艾玛,这是神玛

网友B:
引用 楼主:
跟我们分享一下怎么被虐啦

看不明白的地方我问同学,直接被吐槽“你长这么丑,还这么笨”虽然知道他是开玩笑的,可是还是觉得有点桑心啊

长得这么丑,还这么笨!

网友H:
int mian()
{
;
}
不解释

网友I:
语言听精彩的...

网友J:
记得有一次实训课,搞了个智能小车,bug把我们一个小组搞了48小时没合眼。

网友K:
被太多代码虐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B:
哇哇哇哇哇,汇编写的呢,用汇编写程序的都是高手

我倒不这么认为,说不定若干年以后会有人说写C的都是高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网友M:
小喇叭你的头像好萌啊

网友N:
引用 网友A:
20年前扒拉过的近万条汇编指令,那是一个赌机类的游戏机主板源程序,用z80编的.近万条,平均每条10个中文,算一 ...

老T叔神人啊,20年前.....让我想一想,那是.....蛮荒时代

20年前,也不算太久,已经是1995年了。高级语言很流行了。

网友O:
好活动,点个赞。。。

网友P:
去年暑假参加电赛,被TI的Tiva虐成狗啊

网友Q:
我从Z80开始学到现在,还没有跳出这个框框哦。

网友R:
小喇叭...嘿嘿嘿

网友S:
没写过那么长的,写的都是单片机方面的,写程序被虐很正常,但是遇到那种你自己认为思路正确,可是现象就是出不来的时候,真的很折磨人,一遍一遍的看

网友S:
大学那会很爱写c语音程序,尤其学了那个颜色代码后,Turbo C本来没啥,可是有了那,乐趣就多了,不论啥,都爱给他加个颜色;P;P至今还留着几张照片呢

网友T:
引用 网友A:
20年前扒拉过的近万条汇编指令,那是一个赌机类的游戏机主板源程序,用z80编的.近万条,平均每条10个中文,算一 ...

觉得汇编学得好的人都是大牛啊!大牛请收下小弟的膝盖

网友A:
引用 网友T:
觉得汇编学得好的人都是大牛啊!大牛请收下小弟的膝盖

做民用产品,分秒必争,用汇编可节省ROM开销.

网友U:
我觉得很汇编做算法还算不错,但不可能全用汇编大部分还是c语言。

网友V:
引用 网友E:
上51编程实验的时候用按键输入十六制机器码

当年玩Z80单板机,基本上都是这样输入程序的。

网友W:
热爱编程,代码用于生活,热爱自己,尊重自己,不把自己当条狗!!!!!

网友X:
引用 网友A:
20年前扒拉过的近万条汇编指令,那是一个赌机类的游戏机主板源程序,用z80编的.近万条,平均每条10个中文,算一 ...

大叔是火星来的程序员吗,咋一个看不懂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X:
大叔是火星来的程序员吗,咋一个看不懂呢,

这是Z80汇编指令,现在很少有人用了.

网友Y:
用IO模拟IIC程序烧到MSP430G2553里你敢信只能读一次,把哪个地址放前面哪个就读出来了,放后面的就读不出,时序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这是之前用nios做的,不说了,调430的IIC外设去了

网友Z:
刚工作2年的时候,在一个研究所下面的一个民品公司,做加油机控制板的(没错,就是现在加油站里的加油器控制板,当然现在的加油机跟8年前的不能比了,现在的功能比以前多多了,早更新了N代了)。也让我学学加油机的程序,然后我就看了,以前别人写的,汇编,一两万行啊。听同事说那程序也是好几个人编出来的,那时候自己还没电脑,在公司打印出来,打了400多页的A4纸,花了好久才看完,还看的稀里糊涂的,现在想起来都后怕。尤其里面用汇编写的算法,那是一个烦,好不容易看玩程序,稍微懂了一点后,公司就解散了,离开原来的单位了,也白花了那么长时间看了。

网友AA:
哈哈,好活动啊,我也来水一贴
     我是准大三的学生,大一开始就接触C语言和单片机编程,上学期因为学习和社团原因没有参加学院举办的电子设计大赛,下学期觉得自己应该多参加一些比赛提升自己,所以跟队友组队参加了学院电子设计大赛。我们的作品是音乐花园,主要功能是用扬声器演奏音乐,同时在点阵上显示频谱。比赛期间我主要负责的是硬件电路,我的大神级别队友负责程序设计,当时他那个痛苦啊,调试代码调试到凌晨三四点。虽然那时候的我稍微有接触过51单片机C编程,不过由于不怎么写代码,所以也帮不了他什么忙,回想起来也真是有点惭愧
     到了大二,开始真正喜欢上单片机C编程,自学51和stm32,买了一块开发板就拼命的学,大二上学期依旧报名了学院的电子设计大赛(大二组),我们的作品是手势遥控小车,功能简单,就是用手势控制小车的前进后退还有转向,然而程序算法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有些难度。我们用的是mpu6050模块,用mpu6050解析手势的姿态,还有角度,记得为了防止手势的轻微晃动对小车的影响,我们通过mpu6050内部的加速度传感器判断手势挥舞的力度,只有人为的有力挥动小车才会识别并做出相应的动作。我熬了好几个晚上才把这部分搞定,总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让人哭笑不得。最后在比赛前一天晚上,我的队友为了能更好地完成比赛,加了一个led灯指示电路和代码,在程序里面实现小车调速并用led显示的数量来指示小车当前的速度级别(亮八盏全速,亮四盏半速),但是加上去就不行了,熬了一个通宵找问题,最后才发现原来是一行小车pwm初始化代码写在了灯那段代码的后面,导致引脚的初始化失败。那时感觉真心塞,不过付出总是与收获成正比,我们拿了院第二名。
      大二下学期很快就来临了,我们这次参加的是四个学校共同举办的比赛,我们打算做的是一个助残鼠标,不过后来失败了,主要是时间原因,其他因素也有。我在比赛期间主要是负责nrf24le1与nrf24lu1的无线通信还有usb协议的移植编程,搞的我头大。参考了别人写的程序还有靠自个的理解进行修改和调试,最后搞到半路,没能达到要求的功能,也是醉。现在在准备参加国家电子设计大赛,刚好逛论坛时看到了这个活动,就顺便进来水一下,哈哈,还是新手,还请各路大神多多关照~

网友AB:
的确,想当年,刚接触专业的东西,之前连专业名都没听过,开始学习是很痛苦的,特别的没人带的情况下,工作也是这样,做一些平时没涉足的领域,没人带,简直是煎熬

网友AC:
引用 网友L:
我倒不这么认为,说不定若干年以后会有人说写C的都是高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

:)不论何种语言,最终都逃不过编译环节,
而出来的结果都是汇编程序!
所有的汇编程序都需要进行汇编操作后,
再能成为机器识别的二进制代码!

所以不过高级语言发展到多少代,
汇编语言永远是基础!
至少目前还是!

网友AC:
喇叭是什么专业的??
竟然也学编程!
来来来,写个hello world!
让大家一起开心开心!:lol

网友AD:
刚工作那会,做博通芯片的案子。软件有两套,分别基于新旧两套SDK。实际上,生成用的是旧SDK的。新SDK主要在尝试验证阶段。
新SDK的软件有一个bug,播放视频的时候会发生段错误。老板把问题丢给我,让我处理。我解决问题的习惯是要把原理弄明白,结果吭哧吭哧看了快一个月,连基本的运行原理都没有弄通,更别提解bug了。时间临近,赶紧找同事帮忙。这位同事拿来新旧两版SDK,一处处的替换、验证、替换、验证。几千行的代码,最终定位到一处改动导致bug发生。
同事虽然不清楚运行原理,可最后也把问题解决了。这件事情对我触动很大。工作上很多时候,时间紧,任务重。根本不能像在学校那样,有大把时间可以系统学习,然后再慢悠悠解决问题。同时,工作中有些技能也是学校里不会教的。就比如通过新旧SDK对比、替换、验证,找到bug行的办法。

网友:
高手,利害!

网友AE:
现在正在被孽成狗!

楼主:
引用 网友AC:
喇叭是什么专业的??
竟然也学编程!
来来来,写个hello world!

偷偷告诉你,学通信的……哈哈,现在已经不会编程啦,学屌一枚啊

网友K:
虐的最多的就是   if....   else....

网友AC:
引用 楼主:
偷偷告诉你,学通信的……哈哈,现在已经不会编程啦,学屌一枚啊 ...

;P通信的···
都是学屌,大学课程我早忘得一干二净了!

网友AF:
关于代码,,我的理念一直是,,你不虐它它必虐你!!

网友AG:
我们当时调程序的时候,总是发现机器有个数据频点不对,然后一直调,一直开机关机,从早上调到晚上,一直没发现问题出在哪儿,当时还年轻,急的想哭,找各种大神,到最后老师才发现是数据计算的时候数值太大,溢出了,想想这事就不愿意当程序猿了~~

网友AH:
虽然我也会一点c语言,但是非常有限啊,关于指针啊,宏啊概念都有点模糊,然后就去写代码了,结果各种无语的错误就出现了,现在正在被虐啊,STM8时钟配置看了一下午了,还是晕啊

网友AI:
:handshake哈哈哈,刚开始学c的时候,我也这样,还不知道哪错了,关键。:lol

网友AJ:
引用 网友A:
20年前扒拉过的近万条汇编指令,那是一个赌机类的游戏机主板源程序,用z80编的.近万条,平均每条10个中文,算一 ...

确实厉害万行
汇编

网友:
正准备被代码虐,高中时被各种算法虐过千遍,现在后悔没有**住。。。。

网友AK:
引用 网友E:
上51编程实验的时候用按键输入十六制机器码

俺也是呀!一节课都输不完一个实验程序。

网友AL:
写程序一年,现在就在被虐,中颖51单片机keil平台移植到stm8 iar平台上。

网友AM:
我也来贴一个10年前做的东西,定义没一个变量,分配RAM可是个技术活,用着用着就不够了
***************************************
;                                       *
;------集中协调式信号机主机面板程序-----*
;               (可联网)                *
;             开机发送参数              *
;              2005.10.05               *
;                                       *
;****************************************
;TY-01是基于串口通讯的信号机,通讯包括:
;1。主控板与灯驱板的双向通讯;
;2。主控板与倒计时显示屏的单向通讯;
;3。主控板与上位机的双向通讯。
;波特率:2400、8位、无校验、一个停止位。
;*******I/O定义********
      AOUT   BIT P3.5        ;蜂鸣器
      WTD    BIT P3.2        ;看门狗
      CS128  BIT P1.0        ;628128片选
      CS8255 BIT P1.1        ;8255片选
      CS887  BIT P1.2        ;12887片选
      HSECO    BIT 00H       ;半秒标志
      BADCLK   BIT 01H       ;时钟坏标志
      BAK      BIT 02H       ;备份标志
      AUTOK    BIT 03H       ;按键长按标志
      SETUP    BIT 04H       ;设置参数标志
      EN_CHKTIME BIT 05H     ;允许检测时间段
      MANUAL     BIT 06H     ;手动标志
      DOT_DJS    BIT 07H     ;显示倒计时信息时自动加上小数点
      SPE_DAY   BIT 21H.0    ;特殊工作日标志
      WEEK_DAY  BIT 21H.1    ;双休日标志
      CABLELESS BIT 21H.2    ;无电缆联动标志
      VEHICLE   BIT 21H.3    ;感应标志
      ADAPTIVE  BIT 21H.4    ;自适应标志
      FIXEDTIME BIT 21H.5    ;多时段标志
      YELS      BIT 21H.6    ;黄闪标志
      SHUT      BIT 22H.7    ;关灯标志
      XGFS      BIT 22H.0    ;参数修改方式
      EN_REV    BIT 22H.1    ;允许接收标志
      MANR00    BIT 22H.2    ;上一次人行红灯标志0
      MANR20    BIT 22H.3    ;下一次人行红灯标志0
      LED_R     BIT 22H.4    ;红色指示灯
      LED_G     BIT 22H.5    ;绿色指示灯
      GRNR1   BIT 23H.0      ;右转绿灯标志
      MANR10  BIT 23H.1      ;当前人行红灯标志0
      MANG10  BIT 23H.2      ;当前人行绿灯标志0
      MANR11  BIT 23H.3      ;当前人行红灯标志1
      MANG11  BIT 23H.4      ;当前人行绿灯标志1
      MANG00  BIT 23H.5      ;上一次人行绿灯标志0
      MANG20  BIT 23H.6      ;下一次人行绿灯标志0
      REDL1   BIT 25H.0      ;左转红灯标志
      YELL1   BIT 25H.1      ;左转黄灯标志
      GRNL1   BIT 25H.2      ;左转绿灯标志
      REDD1   BIT 25H.3      ;直行红灯标志
      YELD1   BIT 25H.4      ;直行黄灯标志
      GRND1   BIT 25H.5      ;直行绿灯标志
      REDR1   BIT 25H.6      ;右转红灯标志
      YELR1   BIT 25H.7      ;右转黄灯标志
      ELR     BIT 26H.0      ;东左转红灯
      ELY     BIT 26H.1      ;东左转黄灯
      EL      BIT 26H.2      ;东左转绿灯
      EDR     BIT 26H.3      ;东直行红灯
      EDY     BIT 26H.4      ;东直行黄灯
      ED      BIT 26H.5      ;东直行绿灯
      ERR     BIT 26H.6      ;东右转红灯
      ERY     BIT 26H.7      ;东右转黄灯
      ER      BIT 27H.0      ;东右转绿灯
      EMR0    BIT 27H.1      ;东人行红灯0
      EMG0    BIT 27H.2      ;东人行绿灯0
      EMR1    BIT 27H.3      ;东人行红灯1
      EMG1    BIT 27H.4      ;东人行绿灯1
      SLR     BIT 28H.0      ;南左转红灯
      SLY     BIT 28H.1      ;南左转黄灯
      SL      BIT 28H.2      ;南左转绿灯
      SDR     BIT 28H.3      ;南直行红灯
      SDY     BIT 28H.4      ;南直行黄灯
      SD      BIT 28H.5      ;南直行绿灯
      SRR     BIT 28H.6      ;南右转红灯
      SRY     BIT 28H.7      ;南右转黄灯
      SR      BIT 29H.0      ;南右转绿灯
      SMR0    BIT 29H.1      ;南人行红灯0
      SMG0    BIT 29H.2      ;南人行绿灯0
      SMR1    BIT 29H.3      ;南人行红灯1
      SMG1    BIT 29H.4      ;南人行绿灯1
      WLR     BIT 2AH.0      ;西左转红灯
      WLY     BIT 2AH.1      ;西左转黄灯
      WL      BIT 2AH.2      ;西左转绿灯
      WDR     BIT 2AH.3      ;西直行红灯
      WDY     BIT 2AH.4      ;西直行黄灯
      WD      BIT 2AH.5      ;西直行绿灯
      WRRR    BIT 2AH.6      ;西右转红灯
      WRY     BIT 2AH.7      ;西右转黄灯
      WRR     BIT 2BH.0      ;西右转绿灯
      WMR0    BIT 2BH.1      ;西人行红灯0
      WMG0    BIT 2BH.2      ;西人行绿灯0
      WMR1    BIT 2BH.3      ;西人行红灯1
      WMG1    BIT 2BH.4      ;西人行绿灯1
      NLR     BIT 2CH.0      ;北左转红灯
      NLY     BIT 2CH.1      ;北左转黄灯
      NL      BIT 2CH.2      ;北左转绿灯
      NDR     BIT 2CH.3      ;北直行红灯
      NDY     BIT 2CH.4      ;北直行黄灯
      ND      BIT 2CH.5      ;北直行绿灯
      NRR     BIT 2CH.6      ;北右转红灯
      NRY     BIT 2CH.7      ;北右转黄灯
      NR      BIT 2DH.0      ;北右转绿灯
      NMR0    BIT 2DH.1      ;北人行红灯0
      NMG0    BIT 2DH.2      ;北人行绿灯0
      NMR1    BIT 2DH.3      ;北人行红灯1
      NMG1    BIT 2DH.4      ;北人行绿灯1
      GRNL0   BIT 2EH.1      ;上一次左转绿灯标志
      GRND0   BIT 2EH.2      ;上一次直行绿灯标志
      GRNR0   BIT 2EH.3      ;上一次右转绿灯标志
      GRNL2   BIT 2EH.4      ;下一次左转绿灯标志
      GRND2   BIT 2EH.5      ;下一次直行绿灯标志
      GRNR2   BIT 2EH.6      ;下一次右转绿灯标志
      ALL_RED BIT 2EH.7      ;清场红灯标志
;******显示缓冲区*******
      DIS8 EQU 26H          ;指示灯组0
      DIS9 EQU 27H          ;指示灯组1
      DISA EQU 28H          ;指示灯组2
      DISB EQU 29H          ;指示灯组3
      DISC EQU 2AH          ;指示灯组4
      DISD EQU 2BH          ;指示灯组5
      DISE EQU 2CH          ;指示灯组6
      DISF EQU 2DH          ;指示灯组7
      DIS0 EQU 2FH          ;数码管0
      DIS1 EQU 30H          ;数码管1
      DIS2 EQU 31H          ;数码管2
      DIS3 EQU 32H          ;数码管3
      DIS4 EQU 33H          ;数码管4
      DIS5 EQU 34H          ;数码管5
      DIS6 EQU 35H          ;数码管6
      DIS7 EQU 36H          ;数码管7
      DISS0 EQU 37H         ;数码管闪烁位控制
      DIS0BAK EQU 38H       ;数码管0备份
      DIS1BAK EQU 39H       ;数码管1备份
      DIS2BAK EQU 3AH       ;数码管2备份
      DIS3BAK EQU 3BH       ;数码管3备份
      DIS4BAK EQU 3CH       ;数码管4备份
      DIS5BAK EQU 3DH       ;数码管5备份
      DIS6BAK EQU 3EH       ;数码管6备份
      DIS7BAK EQU 3FH       ;数码管7备份
      T2MOD   EQU 0C9H      ;P89C51RD+特殊寄存器
;******时间参数******
      SECO  EQU 40H          ;秒
      MINU  EQU 41H          ;分
      HOUR  EQU 42H          ;时
      DAY   EQU 43H          ;日
      MONTH EQU 44H          ;月
      YEAR  EQU 45H          ;年
      WEEK  EQU 46H          ;星期
;******常用参数******
      D500  EQU 47H               ;延时0.50S计数
      KBAK  EQU 48H               ;键值备份
      KEYC  EQU 49H               ;消抖计数
      MODEC EQU 4AH               ;MODE按键计数
      NEXTC EQU 4BH               ;NEXT/PREV键计数
      SJZZ  EQU 4CH               ;数据指针
      ADDRH EQU 4DH               ;目标地址高位
      ADDRL EQU 4EH               ;目标地址低位
      RANC_PAGE EQU 4FH           ;PAGE键循环计数
      PAGEC     EQU 50H           ;PAGE键计数
      RANC_MODE EQU 51H           ;MODE按键循环次数
      RANC_NEXT EQU 52H           ;PREV、NEXT按键循环次数
      RANC_H    EQU 53H           ;参数上限
      RANC_L    EQU 54H           ;参数下限
      TOT_TIME  EQU 55H           ;当前步序持续时间
      DJS_CLOUR EQU 56H           ;当前倒计时颜色
      TOT_SD    EQU 57H           ;当前工作日时间段个数
      NUMB      EQU 58H           ;数据缓冲区长度
      REPEAT    EQU 59H           ;重复次数
      DISPITEM  EQU 5AH           ;显示内容定义
      DISP_CHANGE EQU 5BH         ;显示内容延时改变计数
      ADDRHBAK    EQU 5CH         ;源地址高位备份
      ADDRLBAK    EQU 5DH         ;源地址低位备份
      TEST0       EQU 5EH
      TEST1       EQU 5FH
      FLASH_GRN   EQU 60H         ;绿闪时间
      COUNT_SEND  EQU 61H         ;发送计数
      COUNT_REV   EQU 62H         ;接收计数
      ZZBAK       EQU 63H         ;指针备份
      ENTERC      EQU 64H         ;ENTER键计数
      RANC_ENTER  EQU 65H         ;ENTER键循环计数
      STATE_LAMP  EQU 66H         ;状态指示灯
      PLAN_DEF    EQU 67H         ;方案号
      Y15S        EQU 68H         ;开机黄闪持续时间
      R05S        EQU 69H         ;开机清场红灯时间
      MODEPLAN    EQU 6AH         ;工作方式、相位方案
      LAMP_E      EQU 6BH         ;东面倒计时有效灯色
      LAMP_S      EQU 6CH         ;南面倒计时有效灯色
      LAMP_W      EQU 6DH         ;西面倒计时有效灯色
      LAMP_N      EQU 6EH         ;北面倒计时有效灯色
      OADDRH      EQU 70H         ;目标地址高位
      OADDRL      EQU 71H         ;目标地址低位
      NUMBH       EQU 70H         ;发送字节数高位(重复定义)
      NUMBL       EQU 71H         ;发送字节数低位(重复定义)
      SJZC        EQU 72H         ;数据指针
      COMM        EQU 72H         ;命令(重复定义)
      DS00        EQU 73H         ;临时灯色
      DS01        EQU 74H         ;临时灯色
      DS10        EQU 75H         ;临时灯色
      DS11        EQU 76H         ;临时灯色
      DS20        EQU 77H         ;临时灯色
      DS21        EQU 78H         ;临时灯色
      XWH         EQU 79H         ;相位号
      STEP        EQU 7AH         ;步序
      REMAIN      EQU 7BH         ;剩余时间
      TOT_STEP    EQU 7CH         ;步序总数
      TOT_XW      EQU 7DH         ;相位总数
      VADDRH      EQU 7EH         ;接收缓冲区地址高位
      VADDRL      EQU 7FH         ;接收缓冲区地址低位
;*******字形模块*******
      AA     EQU  0AH             ;A
      BB     EQU  0BH             ;B
      CC     EQU  0CH             ;C
      DD     EQU  0DH             ;D
      EE     EQU  0EH             ;E
      FF     EQU  0FH             ;F
      GG     EQU  12H             ;G
      HH     EQU  15H             ;H
      II     EQU  1EH             ;I
      JJ     EQU  1FH             ;J
      KK     EQU  20H             ;K
      LL     EQU  1BH             ;L
      MM     EQU  1CH             ;M
      NN     EQU  16H             ;N
      OO     EQU  21H             ;O
      PP     EQU  22H             ;P
      QQ     EQU  23H             ;Q
      RRR    EQU  14H             ;R
      SS     EQU  05H             ;S
      TT     EQU  1AH             ;T
      UU     EQU  1DH             ;U
      VV     EQU  1DH             ;V
      WW     EQU  24H             ;W
      XX     EQU  25H             ;X
      YY     EQU  13H             ;Y
      ZZ     EQU  26H             ;Z
      XHX    EQU  27H             ;_,下划线
      AN     EQU  10H             ;暗
      GANG   EQU  11H             ;-
      SHX    EQU  28H             ;~,上划线
;******程序开始******
      ORG 0000H
      SJMP MAIN
      ORG 000BH
      LJMP COUNT0
      ORG 0023H
      LJMP TXRX
      ORG 002BH
      LJMP TIM2
;******主程序******
      ORG 0030H
MAIN: CLR EA
      CLR A
      MOV R0,A
RAMX: MOV @R0,A              ;清AT89C52-RAM区
      DJNZ R0,RAMX
      MOV SP,#0C0H           ;堆栈
      LCALL WAITE            ;延时等待各部件就绪
      LCALL WAITE
      LCALL WAITE
      LCALL WAITE
      LCALL WAITE
      CLR AOUT               ;关蜂鸣器
      SETB YELS              ;开机自动黄闪
      SETB ALL_RED           ;黄闪后自动四面红灯
      MOV ADDRH,#00H
      MOV ADDRL,#01H
      LCALL READBYTE
      MOV R05S,A
      INC ADDRL
      LCALL READBYTE
      MOV Y15S,A
      CLR EN_CHKTIME         ;开机默认工作于手动方式,不允许检测时间段
      LCALL INIT0            ;初始化
      MOV SCON,#11010000B    ;方式3
      MOV TMOD,#00100000B    ;8位自动重装
      MOV TL1,#0F3H          ;2400波特率
      MOV TH1,#0F3H
      SETB TR1               ;启动定时器1
      SETB ES                ;允许串口中断
      CLR EA
      LCALL SEND_PARA        ;发送本机所有参数
      SETB EA
      MOV VADDRH,#48H
      MOV VADDRL,#00H
      LCALL DEFAULT          ;根据需要,自动装载默认参数
      MOV D500,#25           ;半秒计数
      MOV DISS0,#00H         ;开机默认无闪烁位
      MOV DISPITEM,#34H      ;显示时、分、秒
      MOV STATE_LAMP,#03H    ;默认工作于多时段
      MOV ENTERC,#03         ;默认工作于多时段方式
      MOV RANC_ENTER,#06H
      MOV DISP_CHANGE,#01H   ;默认无提示符
      SETB MANUAL
      LCALL TIME             ;读取当前时间
      LCALL TIMER
      MOV ADDRH,#32H
      MOV ADDRL,#0A6H
      LCALL READBYTE
      CJNE A,#55H,PRODUCE
      LJMP NOFIRST
PRODUCE:LCALL FACTORY
NOFIRST:
      LCALL X4200            ;开机消除上一次灯色信息
      SETB P1.4              ;选通8255-C口
      CLR P1.5
      CLR CS8255
      MOVX A,@R0             ;读取按键状态
      SETB CS8255
      JB ACC.0,LOOP0         ;开机时如果已按下MODE键,进入设置参数状态
      MOV MODEC,#255
      MOV RANC_MODE,#10
      SETB SETUP
      LJMP LOOP1
LOOP0: JB ACC.6,LOOP1        ;开机时如果已按下ENTER键,
                             ;调用默认参数并进入设置参数状态
       LCALL LD_DEFT         ;调用默认参数
       LCALL PLAN_POST0      ;自动方案处理
       MOV MODEC,#255
       MOV RANC_MODE,#10
       SETB SETUP
LOOP1: LCALL DISP            ;显示
       CPL WTD
       SJMP LOOP1
COUNT0:RETI

网友AN(2015-09-10):
20年前就是1995年,那时候俺在大学研究所里混,周围已经没人用Z80了,至少都是MCS51、摩托罗拉的准16位什么的,俺从那时开始接触用BASIC编程的PIC单片机,只是入门玩玩,后来做项目还是得用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