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为什么TPS5430效率很低?

楼主(2015-08-05):
大家好,我现在在做一个产品,电源芯片选用TPS5430,24V转5V给系统供电,现在发现有以下几个问题,
1、效率很低只有56%左右,测量的参数输入端测试数据:26.35V  22.6mA,输出端数据:5V  65.5mA,效率只有54.9%。测试点如下图,布局参考datasheet画的
2、之后按照TI  WEBENCH 推荐的参数测了一下,电感换成68uH,测量的数据没变
3、测试的过程中发现有击穿芯片的发现,刚上电正常工作,再次断电上电芯片就击穿了,不是每次都这样背景:我这个产品已经是成品了,后来发现功耗大,想降低功耗。

网友A:
提示1:R2 R3电压匹配电阻,要设计成两并后串联的方式。
提示2 :电流表1的测量位置有问题,要接到两个电容的后面。根据瞬态电路分析,会发现电流测量位置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的!

网友B:
电流太小了, 到一定输出功率的时候, 效率才会上来.

网友C:
再次断电上电芯片就击穿了,是不是尖峰电压超过了芯片的输入范围,抵消掉这个电压即可。输出的电流那么小,效率肯定高不到哪里去

网友D(2022-08-08):
您好,想问一下,刚上电正常工作,断电再上电芯片击穿是为什么啊,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