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MOSFET上的压降为什么会达到7V

楼主(2015-08-05):
(图片)

楼主:
输入12V,输出是5V,GDRV01端是20kHZ的PWM波.Q23上的电压应该小于1V才对,为什么现在是7V左右?

楼主:
这个是MOSFET的驱动电路,发现3.3V没法让上面型号的MOSFET完全导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MOSFET的驱动电路,发现3.3V没法让上面型号的MOSFET完全导通.

Q3饱和,也只能将MOS管驱动到对地为10V。但此时MOS管导通,源极对地可不是零。
楼主对“电压”的概念还不够清楚。

网友B:
那个因为你脉宽的问题,1 假设你的脉宽全是高电位,MOS管的压降应该在0.1V只有。
                                2  假设你的脉宽是50%、MOS压降就是输入电压的05%,不过这个不是真正的压降,
                                  应该是这个回路的分压,不过在PWM的波形截止时MOS是没有电流和功率,否则你那个MOS早就烧掉了。
                                3 假设你的脉宽全是低电位,MOS管的压降就是你的输入电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输入12V,输出是5V,GDRV01端是20kHZ的PWM波.Q23上的电压应该小于1V才对,为什么现在是7V左右? ...

12-5=7啊。。。。。木有导通啊
另外楼主你的BUCK驱动电路设计的好复杂啊。。。简单一个推挽就可以了啊。。或者用驱动芯片
还有 为什么单片机信号不直接作用于三极管基极。。。要这样设计。。
能力有限,总感觉你的驱动电路怪怪的。。。帮不到你了

网友D:
12V的输入5v的输出,把NMOSFET换成PMOSFET要方便的多

网友E:
因为NMOS通常需要栅极电压高于源极电压才导通
你的驱动电路可能没有提供足够高的栅极驱动电压

楼主:
你觉得这里用一个n-mosfet正确吗?这是一个buck降压电路。

楼主:
我觉得这里用n型mosfet就不对,应该用p型的。和选用npn三极管pnp三极管一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