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知道要如何实现这样的波形输出

楼主:
低压输入1.5~3.0V ,产生35V 左右的交流方波,电流很小15ma以内;要选用哪款MCU,请高手指点file:///D:\Users\aonmi\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859288258\QQ\WinTemp\RichOle\1ZW(YKML4FE3Z9T`10W]KW3.jpgfile:///D:\Users\aonmi\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859288258\QQ\WinTemp\RichOle\1ZW(YKML4FE3Z9T`10W]KW3.jpg

1ZW(YKML4FE3Z9T`10W]KW3.jpg (336.79 KB )

网友A(2015-08-05):
你的意思是 波形的幅度是变化的?
交流方波,先产生直流信号,然后用MCU的PWM控制MOSFET IGBT BJT的G级就可以实现

网友B:
你的幅值为什么有高有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 波形的幅度是变化的?
交流方波,先产生直流信号,然后用MCU的PWM控制MOSFET IGBT BJT的G级就可 ...

能具体一点吗?谢谢

网友C:
波形怎么有高有低呢?

网友A:
这个不难实现的!
首先明确几点:
1 你的波形,是不是需要调幅?
2 你的波形,在调幅的同时,是不是还需要调频?
3 在调幅与调频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
你把这些问题需要告诉我一下,我们继续探讨。

网友D:
建议楼主把问题描述的更详细一些。从顶楼的信息来看,任意一款mcu都可以的。所以有些无从回答

网友E:
你这个问题 ,并没有特别之处啊!一般的条幅调频都是可以实现的!调幅用斩波 调频 脉冲控制就可以了
甚至是直接截交流信号也可以吧

网友F: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关注一下......

网友B:
大家关心的问题楼主都不作答,人家怎么帮你啊。还是有什么顾虑啊。

网友G:
也许根本不是什么顾虑。为了发帖而发帖。杜撰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也许根本不是什么顾虑。为了发帖而发帖。杜撰的问题。

也许是的。。什么都不说。给个不知道从哪来的图片,随便提个不沾边的问题让大家去猜。

网友H:
这个跟用那款CPU没有一点关系吧,只是确定怎样调幅咯!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注,因外出了,这样的用上边提到的都可以出波形,问题来了;只要加负载(只有10来ma),波形就不是方的;而且如果用N+P-MOS,工作电流就增加好多,100ma左右,不允许的,用3.0纽扣电池供电,国外产品看来我看就直接从I/O口输出35V了,找不到那种MCU

网友B:
这种态度, 还是自己好好琢磨有什么办法吧。

网友I:
就是MCU的PWM做个DAC,再用IO开关输出波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注,因外出了,这样的用上边提到的都可以出波形,问题来了;只要加负载(只有10来ma),波形就 ...

:L原来是山寨别人的

网友J:
那个幅度增长的方波,是有固定频率的还是随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