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网络驱动

楼主(2015-08-05):
我是根据imx6q的开发板重新画的板子,但去掉了网口部分的电路,请教一下怎么修改驱动程序,去掉网口部分的驱动。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的内核,如果是较新的话,修改DTS,重新配置下内核就行了

网友B:
如果那部分引脚没有复用的话,在board文件中,将网卡驱动部分去掉就行了......如果有复用,你得修改头文件......

楼主:
感谢大家,问题已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的内核,如果是较新的话,修改DTS,重新配置下内核就行了

官方的android4.4.2,请问如果要修改怎么做,我现在是把android里的网络加载项给屏蔽了

网友C:
得重新修改内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