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S/BIOS以库发布调试问题

楼主(2015-08-05):
使用TI的sys/bios还有IDK、NDK等库,TI基本都以库的形式发布
在CCS中使用时候,很多函数看不到定义或者注释
最常用的右键到定义无效

第一次用TI的MPU,不熟悉
请问下各位都怎么处理?
谢谢

网友A:
帮顶,最近也在看SYS/BIOS系统,做了简单的任务切换,想加个EPWM波进去让一直发,不知道如何实现,求大神指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最近也在看SYS/BIOS系统,做了简单的任务切换,想加个EPWM波进去让一直发,不知道如何实现,求大神指 ...

要看guide了  虽然长,但是还是要看啊;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