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求助】使用twr-km34z50m遇到问题

楼主(2015-08-05):
z5, ST, ic, Micro, RS
第一次使用飞思卡尔的mcu,在连接twr-km34z50m遇到了些问题,请各位高手帮忙看看。
1.安装PEDrivers_install.exe时显示Failed to install the INF file(C:\PEMICRO\...)。操作系统是winXP
2.长按rst,进入Bootloader磁盘,laststat文件显现programming...无法将任何文件写入。
3.在磁盘管理器中只能看到FSL/PEMICRO MSD USB Device,在端口处看不到openSDA-CDC serial port 驱动
4.在安装codewarrior10.5时,在最后阶段出现类似1的问题。
谢谢!

网友A:
OpenSDA是支持XP系统的,感觉应该是你的系统的原因,CW软件和OpenSDA都不能安装成功,你试试其他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