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情况用什么芯片比较好

楼主(2015-08-05):
我现在的电路有2个继电器,标号分别为COM1,NO1,NC1,COM2,NO2,NC2和一个3PIN的插座,标号分别为COM,NO,NC,想实现上电时,一个继电器的三个管脚COM1,NO1,NC1与COM,NO,NC相连,断电时另一个继电器的三个管脚COM2,NO2,NC2与COM,NO,NC相连。本来想用继电器实现,可是大部分继电器都是两路的,有三路的吗?另外,还有更简单些的电路或者开关吗?谢谢!

网友A:
三路的。。。确实很少见。。。

嘎···你这是问芯片???

说说想达成什么目的吧。。

网友B:
三路的确实不多,你非要选择的话,也有了。可以考虑三个继电器,你说的这个功能,貌似可以用手动开关实现的。。。

楼主:
不用手动开关,就没有好的办法解决了吗?只想用一个器件解决。就是一个状态时三个管脚连在一边,另一个状态时三个管脚连到另一边。

网友C:
如果通过的电流几十个mA,100mA以内,可以用模拟开关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