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20台样机有一台总是串口通信就HardFault

楼主(2015-08-05):
F107,做了20台样机,其中19台怎么老化都正常,有一台运行十几秒后100%出现HardFault。如果不接串口就正常。不正常那台,CPU、232等相关的元件都换过,问题依旧。有高人指点一下不?

网友A:
是不是PCB的问题,楼主可以试着割断PCB上的串口连线,用跳线的方式连接。看结果如何。

网友B:
会不会是线路上那里短接了吧,造成不停的产生异数据而溢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线路上那里短接了吧,造成不停的产生异数据而溢出了。

不是,示波器接到CPU管脚看信号都是正常的。

网友C:
解决了吗?

网友D:
那就先检查硬件,调试一下呗。瞎猜也没用

网友:
相关器件都换过的话,个人感觉会不会是线路出了问题,楼主跳线试试

网友E:
HardFault硬件错误,只有查硬件了

网友F:
我遇到更蹊跷的,到现在也没解决,情况是这样的:
如果程序用库进行编译,常温下运行没有问题,如果稍微加热,程序就跑飞了
但是如果用源码编译,稍微加热也没有问题

网友G:
稍微加热,程序就跑飞了

这是什么情况,表示不理解

网友H:
用清洗剂把板子洗洗,可能爬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