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的正反面可以火线零线交叉走线吗?

楼主(2015-08-05):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问题不大吧。。。板材一般都有1.6mm厚度

网友B:
没问题的

网友C:
厚度够即可,不过不建议这么做,高压部分要注意安全,不仅仅是击穿临近电路的问题,还要考虑测试、维修时的安全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厚度够即可,不过不建议这么做,高压部分要注意安全,不仅仅是击穿临近电路的问题,还要考虑测试、维修时的 ...

嗯,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