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877A驱动AT24C512驱动不了

楼主(2015-08-05):
PIC16F877A驱动AT24C512弄了好久都没有结果,求大神给我知道一下

/*-----------------------------------------------------------------------------
调用方式: init_port()
函数说明:初始化端口
-----------------------------------------------------------------------------*/
void init_port()
{
        TRISA=0B00001011;
        TRISB=0B11111111;
        TRISC=0B10000010;
        TRISD=0B00000000;
        TRISE=0B00000000;
        PWM=0;
        BK=0;
        ALI=0;
        x2=0;
        SSPSTAT=0x80;
        SSPCON=0x38;
        SSPCON2=0;
        SSPADD=0x09;
        }
/*-----------------------------------------------------------------------------
调用方式:lcdini(void)
函数说明:液晶初始化
-----------------------------------------------------------------------------*/
void lcdini()
{

        delayms(10);
        E1=0;
        E2=0;
        RW=0;
        A0=0;

        OUTMI(0XAF);//推出休闲模式
        OUTMI(0XA4);//1/32占空比
        OUTMI(0XCD);//正向排列
        OUTMI(0xA1);
        OUTMI(0xA0);
        OUTMI(0X00);

        OUTSI(0XAF);//推出休闲模式
        OUTSI(0XA4);//1/32占空比
        OUTSI(0XCD);//正向排列
        OUTSI(0xA1);
        OUTSI(0xA0);
        OUTSI(0X00);
}
/*-----------------------------------------------------------------------------
调用方式:dis_init()
函数说明:显示汉字
-----------------------------------------------------------------------------*/
void dis_init()
{
uchar i=0;
Draw_word(1,bmp001);
__delay_ms(30);
        Draw_word(25,bmp002);
__delay_ms(30);
        Draw_word(49,bmp003);
__delay_ms(30);
        Draw_word(73,bmp005);
__delay_ms(30);
        Draw_word(97,bmp004);
for(i=0;i<20;i++)
{
__delay_ms(100);

}
}
/*-----------------------------------------------------------------------------
调用方式:clrscr(void)
函数说明:清屏。(内函数,私有,用户不直接调用)
-----------------------------------------------------------------------------*/
void clrscr()
{
        uchar i;
        uchar page;
        for (page=0;page<4;page++)
                {
                        SetPage(page,page);
                        SetAddress(0,0);
                for (i=0;i<61;i++)
                        {

                        PutCharL(0);
                        PutCharR(0);
                        }
        }
}
/*-----------------------------------------------------------------------------
调用方式:weeprom_write()
函数说明:
-----------------------------------------------------------------------------*/
void weeprom_write()
{
        uchar i;
        SSPIF=0;
        SEN=1;
        while(!SSPIF);
        SSPIF=0;
        SSPBUF=0xA0;
        while(!SSPIF);
        SSPIF=0;
        SSPBUF=0xAA;
        while(!SSPIF);
        SSPIF=0;
        for(i=0;i<6;i++)
        {
                SSPBUF=ee_data[i];
                while(!SSPIF);
                SSPIF=0;
        }
        PEN=1;
        while(!SSPIF);
        SSPIF=0;
}
/*-----------------------------------------------------------------------------
调用方式:weeprom_read())
函数说明:初始化按键
-----------------------------------------------------------------------------*/
void weeprom_read()
{
        uchar i;
        SSPIF=0;
        SEN=1;
        while(!SSPIF);
        SSPIF=0;
        SSPBUF=0xA0;
        while(!SSPIF);
        SSPIF=0;
        SSPBUF=0xAA;
        while(!SSPIF);
        SSPIF=0;
        SSPIF=0;
        RSEN=1;
        while(!SSPIF);
        SSPIF=0;
        SSPBUF=0xA1;
        while(!SSPIF);
        SSPIF=0;
        for(i=0;i<6;i++)
        {
                RCEN=1;
                while(!SSPIF);
                read_data[i]=SSPBUF;
                while(!SSPIF);
                SSPIF=0;
                if(i>=5)
                {
                        ACKDT=1;
                }
                else
                {
                        ACKDT=0;
                }
                ACKEN=1;
                while(!SSPIF);
                SSPIF=0;
        }
        PEN=1;
        while(!SSPIF);
        SSPIF=0;
}

void main()
{
init_port();//初始化端口
lcdini();        //显示初始化
clrscr();        //清屏
dis_init();//显示黄山斯特尔
weeprom_write();
delayms(1000);
weeprom_read();
clrscr();
Draw_word(1,bmp012);
__delay_ms(100);
        Draw_word(25,bmp013);
__delay_ms(100);
        rdot(52);
__delay_ms(100);
        Draw_math(read_data[i],62,11,math);
__delay_ms(100);
        Draw_math(read_data[i],75,11,math);
__delay_ms(100);
        Draw_math(read_data[i],88,11,math);
__delay_ms(100);
        Draw_math(read_data[i],101,11,math);
__delay_ms(100);
while(1);
}

网友A:
没用过PIC16,但看你的eeprom读写函数,看着像已经指定了读写起始地址了,512的寄存器/存储地址是两位的,代码中好像只发了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