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411ADC采集数据不正确

楼主(2015-08-05):
我用411的ADC采集程序,出来的数据总为0;
初始化代码: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ADC_CommonInitTypeDef ADC_CommonInitStructure;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y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Source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DMAAccessMode = ADC_DMAAccessMode_Disabled;  //??DMA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Prescaler = ADC_Prescaler_Div8;  //??????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TwoSamplingDelay = ADC_TwoSamplingDelay_20Cycles;
  ADC_CommonInit(&ADC_CommonInitStructure);

  ADC_InitStructy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y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y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ADC_InitStructyre.ADC_NbrOfConversion = 1;
  ADC_InitStructyre.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ADC_InitStructy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ADC1,&ADC_InitStructyre);
ADC_Cmd(ADC1,ENABLE);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8,1,ADC_SampleTime_144Cycles);
  ADC_SoftwareStartConv(ADC1);

主函数调用;
        while (1)
        {
        k=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j=k<<8;
        printf("%x%x\r\n",j,k);
        }

不知是哪里出了问题,求大神帮助0.0,用mbed的程序是能成功采集的,所以板子没问题,到keil上就不行了,我也不知道是哪儿错了......

网友A:
你这是通过什么方式读AD数据啊?
好像没用DMA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