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dl的android5.0下载工具下载android5.0的img文件不能下载

楼主(2015-08-05):
我们自己做的板子,已经在android4.4上开发完成,目前freesacle发布了android5.0的BSP,想升级到android5.0上去,将imx6dl的android5.0 BSP下载后成功编译。之后使用android_L5.0.0_1.0.0-ga_tools中的mfgtool下载android5.0的image到我们自己的板子上。硬件的设计是参考iMX6Q-SDB开发板设计的,包括boot mode配置、EMMC连接的接口(SD4 8bit)、CPU以及EMMC和DDR、USB部分的电源、PMIC都跟IMX6Q-SDB开发板一致,只有外设tp 、lcd、WIFI、BT和3G模块跟开发板不一致。
将下载文件拷贝到mfgtools\mfgtools\Profiles\Linux\OS Firmware\files\android\sabresd目录下,之后直接点击mfgtools/mfgtool2-android-mx6dl-sabresd-emmc.vbs运行,
发现工具运行到ucl2.xml文件的
<CMD state="Updater" type="push" body="$ mkfs.ext4 -b 4096 -m 0 -O ^flex_bg,^uninit_bg /dev/mmcblk%mmc%p4">Formatting data partition</CMD>
这个语句就一直停在那里了,没往下运行。uart口log随后附上。
为什么运行到格式化data分区、格式化system分区的时候就停在那里不动了。
在工具运行到ucl2.xml文件的mkfs.ext4的地方就一直卡住了。点击停止下载。然后启动我们自己的板子,能够正常的启动uboot和kernel,因为下载时没办法格式化data和system分区,导致android部分没办法启动???
各位大神,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方法,指导一下。

谢谢!

楼主:
Uart log参考附件。

楼主:
urat log附件,之前没传上去。

mfgtool下载log

网友A:
关注一下,刚开始搞android4.4.2......我已经落后好多了,得加油搞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urat log附件,之前没传上去。

楼主你好,我看了一下你download的log,请问你这里下载android5.0的BSP后,有没有根据你的板子做相应的BSP移植,还是直接编译使用的?如果你直接使用的话,BSP 是针对我们官网开发板的,你的板子和官网的开发板有出入,有一些模块你没有用,所以你使用的话会有问题的。
建议你像使用android4.4一样,先做相应的修改然后再编译使用。同样mfgtool烧写工具也要使用官网上提供支持android5.0版本BSP的mfgtool工具。

楼主:
FSL_TICS_Rita:
  你好!
我是直接编译使用的,先保证能够下载,再考虑移植的问题。
  我看了针对下载部分,主要就有USB、EMMC、内存几个部分,这几个部分跟开发板是一致的,只有EMMC使用的厂家不同,freescale使用的是东芝的8G,而我们使用的是美光的8G,我们在android4.4上就没移植过,板子做出来就直接下载了,没存在什么问题,但是android5.0在下载的时候就发现无法格式化,所以有点搞不明白什么原因引起。目前针对下载部分,我看了一下,主要就是USB部分的去掉充电部分的IC.其它部分配置是一样的,外设部分就暂时不管它了。
目前的情况下是可以下载uboot和内核,下载之后,发现可以正常启动,启动后连接USB接口线,电脑是已经发现USB存储设备。所以现在主要是考虑为什么不能格式化。因为不能格式化就不能下载system.img,这样是启动不到android的。
  我也尝试将不用的外设去掉后,将编译的内核zImage文件放到下载工具中,但是发现jump os之后就无法将EMMC mount成存储设备了。一直卡在那里,所以现在我也在看究竟该怎么修改保证能够正常下载。

楼主:
MFGTOOLS提示信息如下: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Push[WndIndex:0], Body is $ tar xf $FILE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Push[WndIndex:0], Body is $ sh mksdcard-android.sh /dev/mmcblk3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Push[WndIndex:0], Body is $ dd if=/dev/zero of=/dev/mmcblk3 bs=1k seek=384 conv=fsync count=129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Push[WndIndex:0], Body is $ echo 0 > /sys/block/mmcblk3boot0/force_ro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Push[WndIndex:0], Body is send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Push[WndIndex:0], Body is $ dd if=$FILE of=/dev/mmcblk3boot0 bs=512 seek=2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Push[WndIndex:0], Body is $ echo 1 > /sys/block/mmcblk3boot0/force_ro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Push[WndIndex:0], Body is $ echo 8 > /sys/block/mmcblk3/device/boot_config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Push[WndIndex:0], Body is $ ls -l /dev/mmc*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Push[WndIndex:0], Body is send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Push[WndIndex:0], Body is $ dd if=$FILE of=/dev/mmcblk3p1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Push[WndIndex:0], Body is $ mkfs.ext4 -b 4096 -m 0 -O ^flex_bg,^uninit_bg /dev/mmcblk3p4
ModuleID[2] LevelID[1]: PortMgrDlg(0)--MSCDevice--Command Push(no file) excute failed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eration[0], current command executed failed, so SetEvent(hDevCanDeleteEvent)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DevChangeWnd::OnDeviceChange() - VOLUME_REMOVAL_EVT(H)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DevChangeWnd::OnDeviceChange() - en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VOLUME_REMOVAL_EVT(H)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hubIndex::getmsc, return the port index is: 1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VOLUME_REMOVAL_EVT-Disk(H), Hub:5-Port:1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VOLUME_REMOVAL_EVT, Notify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reation[0]--OnDeviceChangeNotify, Volume Arrive/Remove or Device Arrive/Remove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reation[0]--OnDeviceChangeNotify, m_p_usb_port is not NULL, so only refresh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reation[0]--OnDeviceChangeNotify, Volume/Device Remove
ModuleID[2] LevelID[1]: CmdOpreation[0]--set m_hDeviceRemoveEvent.
ModuleID[2] LevelID[10]: CmdOpreation[0]--WaitforEvents device remove1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VOLUME_REMOVAL_EVT, wait hDevCanDeleteEvent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VOLUME_REMOVAL_EVT, hDevCanDeleteEvent has been set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VOLUME_REMOVAL_EVT, delete Disk:00C693D8, Volume:00C6EFE0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DevChangeWnd::OnDeviceChange() - DEVICE_REMOVAL_EVT(\\?\USB#Vid_066f&Pid_37ff#5&136f0554&0&1#{a5dcbf10-6530-11d2-901f-00c04fb951e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DevChangeWnd::OnDeviceChange() - en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DEVICE_REMOVAL_EVT(\\?\USB#Vid_066f&Pid_37ff#5&136f0554&0&1#{a5dcbf10-6530-11d2-901f-00c04fb951e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DEVICE_REMOVAL_EVT,[Msc,DiskDeviceClass] vid_066f&pid_37ff, not handle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DevChangeWnd::OnDeviceChange() - DEVICE_ARRIVAL_EVT(\\?\USB#Vid_18d1&Pid_4e41#1025a9d4df666c11#{a5dcbf10-6530-11d2-901f-00c04fb951e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DevChangeWnd::OnDeviceChange() - en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DEVICE_ARRIVAL_EVT(\\?\USB#Vid_18d1&Pid_4e41#1025a9d4df666c11#{a5dcbf10-6530-11d2-901f-00c04fb951e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DevChangeWnd::OnDeviceChange() - DEVICE_REMOVAL_EVT(\\?\USB#Vid_18d1&Pid_4e41#1025a9d4df666c11#{a5dcbf10-6530-11d2-901f-00c04fb951e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DevChangeWnd::OnDeviceChange() - en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DEVICE_REMOVAL_EVT(\\?\USB#Vid_18d1&Pid_4e41#1025a9d4df666c11#{a5dcbf10-6530-11d2-901f-00c04fb951e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DevChangeWnd::OnDeviceChange() - DEVICE_ARRIVAL_EVT(\\?\USB#Vid_18d1&Pid_4e41#1025a9d4df666c11#{a5dcbf10-6530-11d2-901f-00c04fb951e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DevChangeWnd::OnDeviceChange() - en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DEVICE_ARRIVAL_EVT(\\?\USB#Vid_18d1&Pid_4e41#1025a9d4df666c11#{a5dcbf10-6530-11d2-901f-00c04fb951e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DevChangeWnd::OnDeviceChange() - DEVICE_REMOVAL_EVT(\\?\USB#Vid_18d1&Pid_4e41#1025a9d4df666c11#{a5dcbf10-6530-11d2-901f-00c04fb951e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DevChangeWnd::OnDeviceChange() - en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DEVICE_REMOVAL_EVT(\\?\USB#Vid_18d1&Pid_4e41#1025a9d4df666c11#{a5dcbf10-6530-11d2-901f-00c04fb951ed})
ModuleID[2] LevelID[10]: CCmdOpreation[0] thread is Closed
ModuleID[2] LevelID[10]: CCmdOpreation[0] thread is Closed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Manager::OnMsgDeviceEvent() - EVENT_KILL
ModuleID[2] LevelID[10]: CMyExceptionHandler::OnMsgExceptionEvent() - KillExceptionHandlerThread
ModuleID[2] LevelID[10]: Exception Handler thread is closed
ModuleID[2] LevelID[1]: delete MxHidDeviceClass
ModuleID[2] LevelID[10]: Device Manager thread is closed

网友B:
引用 楼主:
MFGTOOLS提示信息如下:
ModuleID[2] LevelID[10]: ExecuteCommand--Push[WndIndex:0], Body is $ tar xf $ ...

建议你看一下.xml文件中烧写是怎样的过程,是不是有哪里设置的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