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 LT4363保护电路

楼主(2015-08-05):
请教,我设计的过压过流保护电路如下图,UV=6V,OV=24V,钳位电压设为13V:①当输入端电压<6V时,NMOSFET断开,正常②当输入超过24V时,NMOSFET断开,正常;③当输入电压在6V~13V之间,输出与输入相等,电压跟随,正常④当输入电压为13V~24V时,MOSFET的G极电压跳动,D极输出也跳动,不能钳位,不正常,不明白什么原因?

楼主:
谁用过此芯片,还请指教一下哈,万分感谢。

网友A:
C2容量也太大了吧

网友A:
还有,是不是得接上负载测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是不是得接上负载测试呢?

应该是和负载没关系吧,不过我也接负载试了试,一样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C2容量也太大了吧

这是典型电路的推荐值,也可以不要C2,去掉C2也试了,还是一样的效果。主要是钳位时的工作原理不是太明白,所以不知道哪里不对。

网友A:
跟芯片手册比,手册图纸没有C2

楼主:
后来我将C3电容改为了10pF,现在电路基本正常,正在详细看此引脚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