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 算术计算溢出

楼主(2015-08-05):
大家好:

最近在做CC2530裸机开发,没有涉及协议栈,只是当做普通的射频芯片来用,但是配置文件(xcl后缀的文件)用的是TI 的配置文件,这些配置文件主要是一些Flash空间的分配,另外工程的配置和TI的TI_MAC协议栈配置是一样的,现在发现一个很诡异的问题:

比如:

void a(uint32 x)

{

uint32 b = 1;

b += x*(uint32)3000;

}

当调用这个函数 a(1)的时候,计算值正确的情况应该是3001,但是CC2530计算的却是一个很大的数,明显的是计算溢出……这种情况怎么会溢出呢?

但是在TI的官方协议栈里面却又是正常的…… 详细对比了两个工程的配置,没什么区别……

希望遇到这样问题的朋友能给个解决方法!

但是如果修改下图黄色区域中的配置后(把ROM mapped as data 选项改成RAM memory),就又能计算正确……(TI的配置是ROM mapped as data)

网友A:
void a(uint32 x)

{

uint32 b = 1;

b += x*(uint32)3000;

}
改为:
void a(uint32 x)

{

uint32 b = 1;

b += (uint32)(x*3000);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oid a(uint32 x)

{

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a(uint32 x)

{

没有效果……我的那个例子在TI官方工程里面可以正常计算,我的工程里面不能正常计算,但是自己对比了配置文件和工程配置,没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A:
没效果?
那这样,对常量可以进行强转吗?你试试吧。实在不行,对指针里面的数据进行强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效果?
那这样,对常量可以进行强转吗?你试试吧。实在不行,对指针里面的数据进行强转。 ...

强转没用……而且是同样的代码在不同的项目工程里面计算的结果还不一样,在我的工程里面计算是错误的,在ti官方的工程里却是正确的……对比了工程配置是一样的呀……这代码也没有问题呀,怎么就会出这样诡异的问题……

网友A:
拿到不清楚了啊!
是不是包含什么特殊的编译库了?
或者包含了armmath之类的库?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强转没用……而且是同样的代码在不同的项目工程里面计算的结果还不一样,在我的工程里面计算是错误的,在 ...

方便的话把两个工程传上来,大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便的话把两个工程传上来,大家看看

附件是我的工程还有TI的官方例程,配置是一样的,只是工程内容不一样。

CC2530ColdChain_x - 副本.zip

网友C:
不太明白呀

网友D:
在我的工程里面计算是错误的,在ti官方的工程里却是正确的

会不会是内存不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是内存不够啊

没报错呀,debug也没报错……警告都没有……程序也没死,一切都很正常啊。

网友D: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E:
算法比较重要的,需要掌握。

网友F:
算数计算的溢出不外乎你的缓存空间不够的,加大就是的。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