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可控硅可以导通么

楼主:
如上图
以PA0端口为例,通过PNP晶体管Q2,可控硅Q1   能否导通   ?  Q1  G极,应该有电压才能导通,   导通电压从哪里过来?
另外PA0端口,电压高低   直接可以控制Q1   导通和关断么 ?求分析过程,谢谢各位!

网友A(2015-08-05):
输入的N线到你的图中GND有电压。

网友B:
其实你把电路画得容易看一点,就好理解了。尤其是阻容降压那部分

网友C:
发射极电阻是1K,似乎没有价值啊,直接用PA0不行么?

网友C:
PA1那里应该是错的

网友D:
可以的,只是三极管没有必要,参考遥控电风扇。

网友E:
可以的,只是三极管没有必要,参考遥控电风扇。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