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厂家的ZigBee模块能相互组网吗

楼主(2015-08-05):
不同厂家的ZigBee模块能相互组网吗?

网友A:
这个只需要注意信道的调节及协议的兼容的就可以的。

网友A:
一般来说,不同厂家的模块的协议不一样,是很难进行组网的。

网友B:
这个一般组不了网的,除非两家协议兼容。

网友C:
这个是涉及到两边通讯的协议的,需要兼容。

网友D:
从硬件角度来说    应该是不存在问题的

网友E:
这个一般是不可以的,无线通讯的都会有一个协议的机制的。

网友F:
希望是可以的吧,协议兼容就可以啦。

网友G:
除非协议一样的。

网友H:
楼上几位说的是,协议的兼容是很重要的。

网友I:
正如楼上几位所说,注意通讯协议是一方面的,还有网段频率的设置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