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chang 大哥,请教个反激开关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5-08-05):
小弟设计一个反激开关电源,使用UC3842A+MOSFET
输出12v  反激绕组

自供电绕组是给UC3842供电的。 按资料是反激绕组, 而我现在打算把这个绕组使用全桥整流。4个LL4148加一个储能电感
那么表示这个绕组 是正激与发激 同时供电给UC3842.
请问这样设计可以吗?

网友A:
为什么要用全桥整流?有什么好处?

网友B:
“大哥”可能不是你可以随便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用全桥整流?有什么好处?

就是 正激与反激 都柔合在一起。

见过有资料是这么使用的。 目的是避免其他反激绕组负载过重造成 供电绕组(如果也是反激)供电问题。
MOSFET开关瞬间,正激可以供给能量,MOSFET关闭的时候存储的能量从反激的绕组输出能量。

这样自供电绕组就可以避免受其他输出绕组负载过重造成电源问题了。

这样设计可行否?

网友B:
正激无法调整输出电压所以供电电压是不稳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正激无法调整输出电压所以供电电压是不稳定的

怎么无法调整输出电压了?跟输入电压正相关没人说不可以吧?再怎么说还是严格遵守伏秒平衡,只是供电电压随输入电压及占空比波动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用全桥整流?有什么好处?

估计他是想节省那么一点占空比打开时的效率,以免浪费在自供电整流二极管的吸收上,只是用全桥整流导致输出阻抗下降,那么一点点效率未必能节省下来,典型的丢个西瓜捡个芝麻。:lol,老爷子,我的理解对否?我想只要PWM芯片功耗不是很大的话,这样也是可以工作的。

楼主:
1.   主输出是反激绕组时,负载过重, 那么变压器的全部能量将会对其做功,那么其他绕组得到的能量就减少。包括自供电绕组。
     自供电绕组失去能量,  PWM控制芯片便无法工作。进入关闭然后再重启的状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估计他是想节省那么一点占空比打开时的效率,以免浪费在自供电整流二极管的吸收上,只是用全桥整流导致输 ...

楼主什么目的,不便猜测。
但“自供电绕组”若是采用全桥整流,其两端电压在两半周期内并不相同,而且这个绕组并不遵守伏秒积平衡规律(对整个变压器来说,必定伏秒积平衡,但对单个绕组来说则多数情况不平衡)。该绕组作为反激工作时,两端电压幅度由输出绕组与该绕组匝比决定,作为正激工作时,两端电压幅度由初级绕组与该绕组匝比决定。如果该“自供电绕组”仍然采用原来的电容输入滤波,那么幅度较小的那半周期整流桥根本不会有电流通过,但幅度较大那半周期却增加了一个二极管管压降。如果由于整机直流输入电压变化使得占空比变化,那么“自供电绕组”输出很可能是不稳定的。
所以这种作法可能是得不偿失,即你说的丢个西瓜捡个芝麻。

楼主:
有道理。

为了防止自供电绕组在其他蔬菜绕组负载过重情况下,仍然可以提供能量。
那么就是把自供电绕组设为 正激的供电方式, 这个可行么?

如果自供电绕组还 负责提供  过压检测和过零检测给 准谐振控制器呢? 这样让自供电绕组工作在正激状态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道理。

为了防止自供电绕组在其他蔬菜绕组负载过重情况下,仍然可以提供能量。

如果反激电源负载过流时仍想保持芯片供电,此法恐怕也不行。
反激电源负载过流时,通常是使占空比降到极低甚至完全关断。而占空比降到极低时正激有可能无法提供芯片所需要的电能。
但若非常仔细地设计,使得过流时反激占空比降低到某一值即不再下降,功率管不会烧毁同时又保持芯片能够得到足够的电能,这种全桥整流方式是有可能工作的。然而这个设计相当不容易。